这种开关电源常用的6爪pwm芯片一般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02-06):
比如这个,百度不到这个型号

网友:
去淘宝找,sot23-6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
有啥买啥,把马云家的样品都包圆了,再买一千的MOS管和取样电阻啥的回来试机,据说老爱的灯泡就是这样发明出来的天才就是99的汗水(包括泪水)+1%的灵感,将成功的型号总结一下有多少种,分享给大家伙儿,谢谢,反正也出不去,就当在家崩爆米花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个电路图,你看看一样吗?

网友:
分析脚位作用,网上找相应的电源管理芯。我前几天刚修好一个电源,芯片炸碎了,看不到芯片标识,不是3842这样的芯片,后来根据供电和接地脚位找出芯片类型,修好了。见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505&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