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制作再生式短波收音机

楼主(2020-02-06):
先前买了两本日本的无线电制作书,里面很多有意思的小制作很吸引人
对于无线电爱好者来说,制作收音机是亘古不变得话题
正好最近单位工作不忙,选了其中一个收音机制作一下
伟大领袖毛ZX教导我们说: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这是一个短波再生式收音机,原设计采用1只2SK241场效应管作为再生检波
可以接收7MHz-16MHz的短波广播电台,后来,在升级项目里,又加了一级场效应管高放电路
决定照此制作,这是电路图:

电路非常简单,原作者采用曼哈顿法构建
我还是习惯用印刷板制作,简单的电路也不费事,画出线路板图
在画板时,对原电路也做了少许改进
一是加了一级低放
二是预留电调谐条件,可以随时将可变电容换成变容二极管进行调谐

采用热转印方法制作电路板,熟练了也快
虽然打样很便宜,但是就一块板,自己做更快

一盘用了15年的三氯化铁溶液进行腐蚀

腐蚀好了

打孔,修整,抹上松香酒精溶液保护

准备元器件,除了2只2SK241外,都是很常见的元件
其中,78L05没有了,我用的78L06
在调谐方面,原作者设计用2只可变电容,一只大容量的用作粗调
并联一只小容量的用作细调,由于预留电调谐条件,于是,采用可变电容粗调,
变容二极管细调,可变电容采用CB-223型

还有一个重要元件是天线线圈,原作者用的FCZ研究所的10S14线圈
咱没有成品还不会自己绕吗,准备一套中周骨架,绕一个就是

然后逐步焊接即可,焊接好的板子
其中,高频信号输出部分暂时没有焊接

各钮功能如下

做好的收音机自然要验证一下性能
接上天线,天线是德生收音机的外接天线,长度大约5、6米
从窗台伸到阳台的衣架上再垂下楼
用一节9V电池供电

收听情况:
再生式收音机的乐趣就是调谐的同时调节再生,既要把电台抓到,也得把再生调好
用信号发生器进行测试,实做机的接收范围大概再6.5MHz-14MHz范围内
不接外接天线,无任何信号被收听
接德生外接天线,白天可听见非常响亮的中国之声环球广播电台,在高端,可以收听到声音较小的中文电台3个
对于强台信号,接收后需要将再生调弱,否则会产生较大失真
对于弱台信号,发现再生也不能一味调强,从小到大调节再生电位器会产生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再自激
同时,该机抗干扰能力较差,收听的同时充斥着各种干扰的声音,包括拔掉路由器的电源都有明显变化
再有一个亮点就是调谐时的粗调细调设置,非常好用
一般先将细调电位器置于中央位置,用粗调旋钮调到一个电台,然后左右拧动细调电位器即可令电台最清楚
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设计

耗电情况,经过观察,本机的耗电主要消耗在低频功放上。9V供电工况
音量最大无信号时,整机电流约6-8mA
音量开响亮无失真正常收听时,整机电流波动在20-30mA左右
如果再生过强未自激,但产生明显失真时,电流约50mA

最后也发现问题:灵敏度高低端不均匀,经实际测试发现低端灵敏度很强
高端灵敏度弱,低端再生强,高端再生弱,在调谐高端,即便把再生开至最大也很难自激
仍需解决

完,谢谢观赏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太好了!

网友:
这个收音机,在我年少时候的旧书上看过,是繁体字的。
很深的回忆

网友:
目测楼主应该不算年轻了吧。

网友:
这功夫了得。40开外。

网友:
由于电磁环境不好,调幅广播基本失去实用价值了,背景噪音太大,现在可以听的就是调频广播了。

网友:
记得好像有个是2sk192a的不过太少见了…

网友:
楼主的表可是有年头了

网友:
多谢多谢都香

网友:
有时间,有能力

网友:
这个表也有近50年的历史了

网友:
我的2只电容找不到了

网友:
俄罗斯的诡异电台能听见不?

网友:
好表好手艺

网友(2020-03-13):
这万用表我师傅也有一个,当年他老人家还送我一个我没要太重了,还有中周我前几天收拾屋子扔了一大堆

网友:
師傅手藝技術令人羨慕,有技術真好!我等草民也只能玩玩收音機了!

网友:
大师厉害! 弱弱的问一句,可以改成调频接收么?

网友(2020-05-12):
楼主师傅,您用的什么软件做图,热转印又是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