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做一柄工作台上用的小刀,感觉不错!(18P)

楼主(2020-02-06):
    我是一个使惯了刀的人,工作台上一直都有小刀,不过大小形状,总是不太满意,这回做一柄满意的!没想着发帖,过程不全。

还是这熟悉的锯片!

这回用的是这条,

想了半天,决定从红线处切开,正好可以做两柄一样,一对!

制作作过程中,热处理后其中一片材料有裂只能改小,最后一大一小,
同样是采用的半通半穿的柄形,穿钉加胶固定,

结果这柄小的反倒歪打正着,更好用,

打尾孔,配尾环,

开贝刃,

皮套当然不能少,保护刃口更能保护手,

这片锯片可以立功不小!

规划四柄,出六柄,左一左二以前做的,

开刃使用的都做了相应的刀鞘,左二是给家里做的水果刀,所以是木鞘,

最后这条,还可以出一把不错的小刀!嘿嘿。

全文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竟然超出打赏了........

这个锯片真是赚大了,出了这么多刀!

网友:
真是不错的小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超出打赏了........

来日方长!

网友B:
请问热处理怎么做?

网友A:
方长是谁?长得漂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热处理怎么做?

具体我也不怎么懂,我是有位懂这个的朋友厂子里有电炉,我都是拿给他加工的,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长是谁?长得漂亮不?

漂亮!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热处理怎么做?

如果没条件,您可以直接选用锋钢锯条来加工,那个不易退火,直接做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热处理怎么做?

热处理是指材料在固态下,通过加热、保温和冷却的手段,以获得预期组织和性能的一种金属热加工工艺。在从石器时代进展到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过程中,热处理的作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百度来的

网友:
看图说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条件,您可以直接选用锋钢锯条来加工,那个不易退火,直接做就行。 ...

风钢锯条,没有这个锯片的材料好,在机加工当中,最常见的,是风钢锯条切削a4材料,低速还要加冷却液,

网友D:
果然,这么小的刀用来拆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钢锯条,没有这个锯片的材料好,在机加工当中,最常见的,是风钢锯条切削a4材料,低速还要加冷却液, ...

这个就是得必须热处理才行。

楼主:
没说的,顶礼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然,这么小的刀用来拆包?

扔工作台上,干什么都行。

网友:
清朝专用刀

楼主:
这个用途吓的是我哪哪都是一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