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几个改好的可调压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0-02-06):
如题!请问论坛里那位大侠有改好的调压电源适配器转让呀?要求输出可调5V-24V的,大概2-3A、约30w-72w的有电压显示,最好是数控的;提供改造成功的案例及电源适配器型号供参考,谢谢!

网友:
这种还是买商品可调电源靠谱

网友:
闲鱼好多啊。。。

楼主:
已找到解决方案了

网友A:
直接搞个50V+-的开关电源做前置 另外补一个可调电源(例如最近坛子里卖的很火的那个可调就OK啦)我一直都是这样在玩 用了3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搞个50V+-的开关电源做前置 另外补一个可调电源(例如最近坛子里卖的很火的那个可调就OK啦)我一直都是 ...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搞个50V+-的开关电源做前置 另外补一个可调电源(例如最近坛子里卖的很火的那个可调就OK啦)我一直都是 ...

【最近坛子里卖的很火的那个可调】是哪个,也想这么做,很容易成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坛子里卖的很火的那个可调】是哪个,也想这么做,很容易成功的。 ...

搜索可调 好像是叫荣登

网友:
淘宝上多得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索可调 好像是叫荣登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