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强力劝退型单反拆修(PENTAX K-m)

楼主(2020-02-06):
这次拆修的是单反界里誉为“强力劝退型”的宾得单反,宾得单反是凭实力退市的,被豪雅收购后又被理光收购,用户越来越少,产品也不力,玩惯C家和N家的单反后极少有转宾得的,我却是宾得的忠实用户,因为从第一台单反就是宾得的*ist DL起,镜头攒了不少,换机镜头就没用了,所以升级还是用宾得,但宾得单反机身的质量简直就是单反界的渣渣,我手里的宾得单反没一台是没有故障的,第一台*ist DL是06年买的,自己修过2次,一次是机内电池失效,一次是电源故障,不认镍氢电池,合理修好后就送人了,自己又买了个K-m就是这个K-m

故障是
1、AF/MF切换失效,只能手动对焦
2、波轮乱跳,不能调整参数
3、电源开关非常紧,单手拨不动

先看对焦模式

模式切换是一个机械电子结合的开关,拨到AF时,对焦螺丝刀升起和镜头结合,拨到MF时脱开,电路上有个微动开关检测状态
基本确定是微动开关坏了,只能拆机维修

螺丝一个个拧下来,长短基本一样,只分粗牙和细牙两种,粗牙是塑料结构上用的,细牙是金属结构上用的

碰到个死螺丝,不好拆

还好背面不用拆,这个螺丝可以不管
把顶部闪光灯弹起,里面还有两个螺丝

打开上盖,里面一堆接线

上次拆*ist就扯断过线,这次小心点

把前面板也拆开,小心高压电容
这里可以看到开关部件

没有配件换,电路清洗剂上,洗洗更健康

断开排线,检查拨轮和开关

模式拨轮也是电路接触的问题,同样用清洗剂解决

开关拆下来

是塑料件配合问题,卡的太紧,用砂纸打磨的松些装上,期间发现定位滚珠丢失,花半个小时在地上找到

装好装好装好,螺丝不多不少
AF回来了,开心

旁边是K-x,和K-m区别是一个是CCD一个是CMOS,两台外形是一模一样的,故障也是一模一样的,下次盘他

还有个K-30,也是内部电池失效,想着都累

网友:
我的k5,这么多年,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
相机界的油漆厂

网友:
既然你知道宾得这么渣,还不换门?

网友A:
就服那瓶清洗剂

网友:
这个做工不敢恭维呀

网友:
拆过一台相机,零件多到崩溃

网友:
相机应该都进化到手机这种薄度

网友:
一直用微单,好协带。

网友:
这个好像比日本的n家,C家做工差多了

网友:
之前也知道宾得不错,可惜玩的人就是少。

网友:
我也是用k-30,但是我感觉要比c、n家的入门款质量好很多啊,质感、做工、用料都好,就是有光圈门通病,但拆开再重装就好了,也不用修那里。

网友:
看这楼主手里头的清洗剂也有年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服那瓶清洗剂

我也被杯吓到了

网友:
拆开看看CCD和CMOS:lol:

网友:
这个是宾得低端机型,我的K3那金属质感那重量抓手里心里特别踏实

楼主:
看单反的CCD用不着拆机的,菜单里有手动清洁CCD功能,打开就暴露给你看了

网友:
朋友的KM和你的一个毛病,我的K7被同学借去海边玩了一圈回来就挂了,也不知道是质量原因还是事故,剩下的K5和洞妖从来没出过毛病,还淘了两台胶片机器收藏,安上电池也正常!

网友:
可惜看不到国产CCD产品

网友:
能拆单反的都是高手,我的550D 8年了没出过问题,不过一年用不了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