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小白想买个电烙铁

楼主(2020-02-06):
小白想买个电烙铁,不是经常用 但也想买个耐用的,大神推荐推荐吧。像我应该用不到焊台 至少现在应该用不到 先感谢了

楼主:
没人吗,帮助 帮助小白

网友A:
自己折腾个白菜白光还是挺有意思的,不想折腾就去tb买一套别人做好的

网友B:
936也就几十块钱一台,二手936二三十块一台也能收到,用着比一般烙铁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折腾个白菜白光还是挺有意思的,不想折腾就去tb买一套别人做好的

白菜白光,大佬说的通俗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936也就几十块钱一台,二手936二三十块一台也能收到,用着比一般烙铁强

我去搜索一下看看,楼上说的 白菜白光什么意思

网友C:
先买个一块八九的烙铁回来练焊功吧,

网友:
成本60自己做个T12是最香的,之前用过20W的黄花非恒温,60还是65W的黄花907(旗舰店买的,排除假货可能性),用着都别扭,最后60不到自己组了台T12,用了一年多还是特别利索,之前买黄花的钱都纯亏的,907吃灰好久了

网友:
T12吧朋友。买不带显示的,便宜好用方便。

网友D:
买东西先得说明价钱范围。20元以下的肯定不是恒温烙铁。恒温的更好用点,但得40元以上,最便宜的焊台也就60元。用936系列烙铁头的恒温烙铁价钱50元左右能买到。烙铁芯是两根接线的那种,用发热丝感温,回温差一点,必须配好烙铁头性能才行。烙铁芯4线的,感温和发热是独立的,数控的一般可以显示实时温度,加热时能看到读数上升,性能和使用1321发热芯的焊台一样,价钱80-200不等。使用T12烙铁芯的电烙铁有牛肉白光,可惜接地线比较麻烦,不带电源就得70元。这些只是烙铁,焊台么业余用也就200元以下,就是没那么便携,配烙铁架用起来方便一点点,不过烙铁也是可以配架子的。任何烙铁都不是万能,遇上焊不动的就要升级未必能实现目标,有些东西是要预热的,比如铝基板的led灯珠。烙铁头很重要,比烙铁本身更重要,重要的事情要重复3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先买个一块八九的烙铁回来练焊功吧,

对 不懂的就听衡水哥的 先简后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买个一块八九的烙铁回来练焊功吧,

好的,谢谢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东西先得说明价钱范围。20元以下的肯定不是恒温烙铁。恒温的更好用点,但得40元以上,最便宜的焊台也就60 ...

好厉害。好专业,虽然完全理解,但是还是谢谢你,收藏了

网友:
也来学习了,几块到十几块的烙铁都用过了。就是焊的太少了,没总结出经验,常是烧头不上锡。衡水哥的话很中肯。可是一年用不了几次烙铁。现在又为想拆集成块买个热风焊……。

折腾无止境?

网友F:
要是没什么大用,推荐你买个15-20的普通烙铁就行,耐用,便宜,就是热的慢,

如果想用好点,那就是便携式936,30-60,烙铁头便宜,几毛到几块,

至于白菜T12,真不白菜,主要是烙铁头,二手的还十来块还不包邮,而且全套下来,至少要70,而且还不如便携式936带着方便,

以前看别人弄T12,眼馋,也弄一套,主要是因为有电源,可到手发现,这东西就是个玩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是没什么大用,推荐你买个15-20的普通烙铁就行,耐用,便宜,就是热的慢,

如果想用好点,那就是便携式9 ...

你确实定力不够啊,被拉下水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确实定力不够啊,被拉下水了哈哈

主要是没玩过,而且论坛里那么多人在弄,拖了好几年,本地有个人出,而且可以不要电源,半散件35到手,

谁想到,这就是个玩意,除了热的快点,和可调温,还不如8-20元的烙铁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 不懂的就听衡水哥的 先简后繁

哈哈哈2012年,河东派的退休所长跟他的街舞女友去我那给音箱做48-dcdc-12V的转换器的时候还说呢,这没啥,给他根火筷子,和一段保险丝,他都干的了。(看看,人家多有吴运铎的精神,不愧是老干布,)我的意思,先别入坑太深,新手,你就算让他买全新的白光,花个几千,不也是焊块八毛一米的焊锡丝吗,焊得不也是一块钱几块的洞洞板吗,火筷子能干的活,何必用宰牛刀呢。就跟买车一样,你撺掇人家买宝马,奥迪,宾利,你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你知道他有没有后续的吃药钱啊,人家想不想花这个冤枉钱啊?人家备不住买个车就为了接送孩子不冷,放狗狗不累呢,买个奥拓也能凑合算是四个轱辘的车,保不齐买个电动的老代车呢,不要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别人,现实点没坏处,块八毛的烙铁,一块钱一卷的小锡丝,练手足矣,觉得太深奥玩不下去了,也没损失,就当坐火车买张报纸看,到站一扔就完了,万一到不了站又遣返,照样可以扔掉。

网友:
既然从零起步,起点不要太高,还是脚踏实地的好,刚才回复的那段希望可以看看,我就不赘述了,武-器-致胜论有时候不现实,小米加步枪也照样把小鼻子赶回脚盆列岛去了,做一件事之前,应该明白为什么而做,我感觉还是工具设备上低标准,练功上对自己高标准,练好基本功再说,调温烙铁你不掌握性能,焊得焊锡沸腾飞溅大量吸入铅尘松香烟,还以为这就是焊接,就不如先看看普通烙铁是怎么焊接的,掌握了焊接温度,觉得有必要投资调温烙铁,再936,白菜的那就随便了,如果感觉不喜欢这行,看见我了吗,刚活过李后主的年纪,就浑身关节到处疼,记忆力开始下降,呼吸急促(稍微活动活动,喘气没用),自己爬个楼都费劲,萎缩性胃炎,高血压,疲劳,心衰,如果没入行,还是斟酌一下利弊得失,如果想放弃,那一两块钱扔就扔了,五六十的山寨936心疼一下也扔了,一张票的白菜扔得?还是几千块的原装白光你扔得?

网友:
想弄白光的话除了电源手柄外我都可以送你(控制板手里做了一堆、T12中马蹄头有十几只、硅胶线也有),你掏运费就行。就是现在的疫情不知什么时候结束,快递什么时候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