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师们帮忙鉴定一下牧田电池真假

楼主(2020-02-06):
感觉背面的标签和别的牧田电池不一样,帮忙看看!有一个螺丝孔有白色的是不是防拆的标签

网友A:
假的,跟我这个壳子根本对不上

网友B:
只看外壳难分辨,拆开看电路板和电池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的,跟我这个壳子根本对不上

我好像有这么一个,原来是牧田的

网友:
管它真的假的呢 只要是容量够了 能用的住就行了 就是日本的用不住也是废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看外壳难分辨,拆开看电路板和电池吧

算了,先用吧,感觉还是很耐用,原装充电器也能正常充电

网友:
真的 防伪标怎么没有

网友: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网友:
假得不能再假了,但是原装货也好不到那儿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有这么一个,原来是牧田的

听他们说是牧田嘿嘿嘿

网友C: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以前见过加百裕生产的12伏的锂电。标签和你这个基本是一样的。我专门邮件问过加百裕的公司的人,他们说的比较谨慎,说给牧田生产电池。但是所有的产品都是直供牧田,不在线上和线下出售。现在牧田10.8伏产品电池都标12伏了,我手中的这块还标10.8呢。你这个电池我认为和我这个一样是从某些渠道流出来的。因为牧田配套的电池很少标签这样的。村田新能源应该也不错吧,貌似无锡公司是收购了索尼的。白色的那个是PC塑料啊,拆电池得把它钻下来。

网友:
看外观是真的

网友:
不拆看不出来    反正和我手上的标签不一样

网友(2021-05-25):
的确,不拆看不出来。

网友:
假的,看日期标签就知道了。真标签是二次印刷,生产日期是后印的。假电池不在乎真实日期,一次全印好

网友(2021-08-20):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以前见过加百裕生产的12伏的锂电。标签和你这个基本是一样的。我专门邮件问过加百裕的 ...

牧田国内分cxt 12Vmax滑槽式的,和10.8V直插式的,,,在日本全都叫10.8V,没有12Vmax这个称呼

网友(2022-09-03):
个人感觉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