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EPON ONU全千兆光猫用不上怎么办?当交换机!H3C aolynk ET254-G-S

楼主(2020-02-07):
这是在杭州的坛友送的,在此表示感谢。
这是EPON,我们移动联通电信的都是gpon,所以这没啥用。。。打开看看,拥有4个千兆口,那就顺便当交换机了

EPON

后面,还有入网许可

还没破处呢

我来吧

独立的接地

1个5525电源,4个千兆rj45,1pon

打开

内部还算可以。。。CPU呢?

光模块

8m ROM

背面

CPU,,,第一次见芯片标China,以前都是taiwan、Japan、Malaysia

海力士 RAM

ar的交换机芯片(看电路走向猜的)

准备放在天花板当交换机,在一条千兆线中间要加一个摄像头,天花板不好布电,用摄像头网线做个非标poe,从摄像头取电

就这样

就这样

可以了。这个是在客厅到我房间的中间位置,不亏损千兆前提下加装了摄像头。

测速。千兆到房间没毛病

视频也没毛病,摄像头是百兆线的所以可以用来供电

后面:这个EPON很多人拿到插电脑没IP会以为坏的,恢复也没用。这个东西它4个端口都不会DHCP分配IP,你4个端口插上级路由器他也不会从上级获取IP,我一开始这种现象我以为是坏了。然后今天突然想到连电脑用静态IP试一下,结果确实静态IP就可以了。EPON的默认是192.168.0.240。不过进了管理页面也没什么用,没什么可以设置的。这个东西长按恢复出厂设置之后,它4个口默认就是交换机模式

网友: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老哥你这个玩法 很不错啊

网友:
手里一个HG8240R,也是说双模的, 但是一直提交不了信号,光模块上面也没有显示G 还是E模式,反正头疼的一逼。

网友:
不错哦,你这个交换机有点儿奢侈

网友:
我有一个IP-COM跟楼主这个差不多的,但我也是当千兆交换机用,跟普通的交换机一样,可惜是四口的,要是五口的就更方便些

网友:
对,交换机也可以的

网友:
有个hg8240 也打算当交换机,就是不知道功耗如何,还有转发性能如何

网友(2020-10-19):
这机器我们单位换下来太多了,都是光模块老化

网友(2022-04-11):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这个需要设置的吗?还是插电就直接当交换机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设置的吗?还是插电就直接当交换机来使用?

我一个华为的可以直接用

网友:
看来可玩性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