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为光猫电源适配器烧坏了

楼主(2020-02-07):
这个是12v.1A的,二极管和电容炸了,换了同型号,俩in4007也换了。然后目测没问题了,通电,没反应
有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
这种小型电源带EMI电路的不多见啊

网友:
保险换了吗?切记串个灯泡在通电啊。

网友:
每个零件都换一遍,保证能修好。

网友:
把Q1换了,把保险换了。如果有条件,把媳妇也换了。

网友:
路由器的电源都能用吧?

网友:
原装的就没有用过,

网友:
那个8脚的贴片肯定坏了。

网友:
采用穷举法,挨个换,经验就是这么积累的

网友:
这东西虽然小但是也是一个完整的开关电路,想修好不是太容易的,建议去收垃圾的地方看看,这些小电器的电源多的是,全是原装的,我就拾过好几个,时间长熟识了,那儿的老板都不好意思要钱了呢!

网友:
这东西虽小也是个完整的开关电源,想修好也不是十分容易的,建议去收垃圾的地方看看,一些小电器的电源多的是,有不少是原装的,质量很可靠,我就拾到过几个,时间长了那儿的老板都熟识了钱都不好意思要了!

网友:
不值钱的东西,好像现在四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直接换新

网友:
开关管和 电源管理芯片  应该也坏了 在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