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5g连接比2.4g网速快不少啊!

楼主(2020-02-07):
移动开的100m光纤,
中兴的百兆光猫,
k2p无线路由器,
手机wifi2.4g网速比5g慢速慢不少啊!

网友:
频段高,频带宽,干扰少,但是距离和穿透是个问题

网友:
毕竟2.4G下20mhz只有65mbps的速度
5.8G干扰少,开满80mhz能跑到866mbps

网友A:
你才知道么
再告诉你个秘密:换千兆猫你会发现多数运营商网速能达到120m+呢

网友B:
我家电信100M光纤,中兴F460千兆光猫,手机荣耀8X。
上图是F460自身的2.4G速度,下图是光猫下面的K2P的5G速度。
你需要一个千兆光猫才能发挥K2P的效果。

网友:
一个覆盖强,一个带宽大

网友:
5g信号能跑满宽带,2个测试软件稍稍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电信100M光纤,中兴F460千兆光猫,手机荣耀8X。
上图是F460自身的2.4G速度,下图是光猫下面的K2P的5G ...

给我配的是百兆光猫,找他们换个千兆光猫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才知道么
再告诉你个秘密:换千兆猫你会发现多数运营商网速能达到120m+呢 ...

如何找运营商换千兆猫?等非典过后再想法搞个千兆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才知道么
再告诉你个秘密:换千兆猫你会发现多数运营商网速能达到120m+呢 ...

wan口显示100,看来得换了这个光猫。

网友:
你的手机或者路由器问题,手机2.4g,红米4都一样可以跑满100M。红米4是150M的2.4g,现在其它什么都阉割成72M,5g才有433M。

网友:
引用 楼主:
wan口显示100,看来得换了这个光猫。

有用六类(千兆)网线么

楼主(2020-03-15):
今天换了千兆光猫后,5g速度有上升了一节。

网友:
同等条件下应该是5G比2.4G快些

网友:
换千兆光猫

网友:
这是我前几天测试的截图,你参考一下,用的K2P高恪固件默认的无线设置,改成AP模式,用软路由做主路由。
分别是有线,5G  ,2.4G的测速截图。

网友:
5G的穿墙是个大问题,基本上隔一堵墙就信号很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才知道么
再告诉你个秘密:换千兆猫你会发现多数运营商网速能达到120m+呢 ...

两百兆宽带,测速在240左右。千兆猫

网友:
我的K2P,2.4G可以跑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