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CHABRIDGE VT868 BP机拆解

楼主(2020-02-07):
把家里老爷子用过的两台BP机找出来,都是90年代用过的,一台是VT868(当时价格800多),一台LX32(当时2700多),装上电池都能正常显示,声音震动良好。小时候多这玩意很着迷,现在终于要拆开看看了。上午先拆VT868。

楼主:
用手机第一次发帖,格式有问题请见谅!
拆下背面两颗螺钉后,打开后盖,发现两块pcb通过连接器连接。

楼主:
继续拆,看到了两块板全貌。先看第一块板(是收发信号用的吧,上面好多晶振)背面,

楼主:
继续看第二块板,顺便把灰尘清理干净。

楼主:
第二块板装上电池后可正常显示、震动

楼主:
可以看见震动电极在旋转

楼主:
简单打扫后,重新安装好,上电正常,下午拆第二台。

楼主:
仅有第二块板,装上电池后,自检后会显示下图。什么原因?

网友A:
我有两个,十二三年前当闹钟使。
如果是汉显的机器,老贵了!

网友:
被时代淘汰的产物当年值不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两个,十二三年前当闹钟使。
如果是汉显的机器,老贵了!

我还有一台摩托罗拉的lx32

网友:
零几年初期的产品,可以当闹钟用,也可以利用里面的升压电路,增加LED和开关当小手电。

网友(2020-12-09):
很像摩托罗拉八达加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