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色环电阻哪个是第一环?

楼主(2020-02-07):
顺便帮我把阻值计算了就更好了

网友A:
4环色标电阻,第一个右边橙色第一环,第二个右边棕色第一环。

网友:
第一只电阻3.6K,第二只电阻1.5K。

网友:
第二只15k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环色标电阻,第一个右边橙色第一环,第二个右边棕色第一环。

怎么看出来的 右边是第一环 而不是左边第一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出来的 右边是第一环 而不是左边第一环

第一3.6K,第二应该15K,小子,学着点,这个得练,这个一般人真学不会,像我们这些大婶确实一眼就看出来多少K,真不带犹豫的:lol:lol::lol:

网友:
拆一脚量都比发贴省时省力

网友:
判断哪头作为第一环主要分析误差环,因为某些颜色是没有误差功能的,或者这个电阻就不是那种精密的电阻(绿、蓝、紫、灰作误差环);其次是看倍数环,也是因为某些颜色也是没有倍数功能的。

请看下面的图片:

第一个电阻,一头为棕色,一头为橙色。橙色是不能作为误差环的,所以棕色为误差环,这是一个1%误差等级的电阻。
第二个电阻,两都为棕色,看倍数环。如果红色为倍数环,则电阻为15K,如果绿色为倍数环,电阻为12M,这就要结合电路判断这个电阻是大阻值电阻还是小阻值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判断哪头作为第一环主要看分析误差环,因为某些颜色是没有误差功能的,或者这个电阻就不是那种精密的电阻( ...

感谢大神的耐心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判断哪头作为第一环主要看分析误差环,因为某些颜色是没有误差功能的,或者这个电阻就不是那种精密的电阻( ...

你这个回答给力 质量很高 感谢

网友:
5环还好,基本不用上述分析,最后环总会远离点。6环就要分析一下,配合表核准。

网友:
第一看环之间的距离,第二看颜色

网友:
看环粗细和位置。

网友:
上一个,从右至左,橙蓝黑棕棕,3600欧,误差正负1%
下一个,从右至左,棕绿黑红棕,15000欧,误差正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