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台超声波美容仪看看是不是智商税产品

楼主(2020-02-07):
  一台尚赫(我老是把它念成和尚)超声波美容仪,只有主机,探头没有了。搜索了下网络,这个宝贝价格还真不便宜,有不少网店都在卖,价格从二三百元到一二千元不等。   我一直不明白这类产品是怎么能美容的,所以就详细地拆了研究研究。下面就从外到里让大家看看。

  正面:

  背面:

  用的是直流15V的电源,这也是比较不常见的电源,坏了的话不太好配。不知厂家为什么不用12V、24V等比较常见的电源?
  电源输入倒是通用的5.5×2.5mm接口:

  单路探头输出,是BNC接口:

 用维修电源调到15V给它供电试一下:

 这是按“FACE”按键(按摩脸部)后的面板指示,右部3只LED灯同时闪亮(这个不太好拍摄,拍了多次才拍到亮的状态)。
 下面这个图是按“BODY”按键(按摩身体)后的面板指示,右部5只LED灯同时闪亮(2只红灯,3只绿灯):

 因为没有输出探头,这样真看看不出什么,那就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输出信号吧。

 工作在
“FACE”状态,万用表打在交流200V档:

 显示只有2.2V。
 万用表打到直流200V档:

 显示只有0.4V。
 不会是坏的吧?或者是由于高频信号的缘故,万用表测不出来?
    那就用示波器测测,示波器探头打到×10档:
   美容仪调到“FACE”档,基本上是正弦波,负半周有一定的失真,峰峰值约120V,频率约1MHz

    美容仪调到“BODY”档,电压值略有升高,峰峰值约125V,其他不变。

   到这里应该猜得出,这个美容仪主要应该是一个直流升压变换器,与常用的逆变器差不多的原理吧?

    下面开拆了。

    背面4颗螺丝固定,螺丝是花内六角的,这可能也是某些商家隐藏某些“智商”的通常措施吧。
    但这难不到我们数码之家的坛友:

   打开:

   这是底盒,两块厚厚的配重铁夹着中间一块小小的电路板。

   上盖只有一条小小的指示灯按键板:

    有一片单片机(是51单片机):

    一片358运放:

    7812、7805三端稳压各一只:

    TIP41、TIP42对管两对:

    PCB的背面没有任何元件:

   输出接口BNC:

    再来两张网上搜来的图片,一张是商家出售的产品图片,主机、探头和15V适配器:

    原来探头是这样的。

    再一张是专门的维修网店上的图片(话说这个宝贝在某宝上还有好几家专门的维修店):

    又多了一个新知识,原来这高大上的探头里面是这样的。

    这片白色的圆片不是压电陶瓷吗?怎么跑到这儿搞美容来了?
    这让我马上想到了数码之家坛友拆过的超声波清洗机,好像有款超声波清洗机用的也是压电陶瓷。

   好了,这就是超声波美容仪,商家的广告中说,还要什么胶配套使用,就是有点象做B超的赶脚吧?

   你们说说,这超声波美容仪是智商税产品吗?如果不是在这里也好给它宣传宣传。

   谢谢围观,欢迎评说。

网友A:
手持部分有个高大上的名字叫做 换能器!

网友B:
本上电子医疗器械的在网上卖的大部分都是这种原理简单,至于效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以前卖的那些理疗仪就更简单了。

网友:
女人的钱好赚啊

网友C:
这做工在美容仪里算好了,看看pcb工艺和那几个电感,底下带个座子的,应该不便宜

网友D:
谢谢分享,电感很壮,买个探头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持部分有个高大上的名字叫做 换能器!

是的,这年头看到类似名称唬人的东东都要多想想

网友E:
换能器,用的不是普通的压电陶瓷片吧

网友F:
想到做这种的东西的那都是智商人士啊

网友:
还是女人的钱好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上电子医疗器械的在网上卖的大部分都是这种原理简单,至于效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以前卖的那些理疗 ...

效果怎样确是见仁见智,咱不好说,关键是这价格太离谱,百来元甚至几十元的成本卖一两千。

楼主:
有些男人也用类似的产品

网友:
成本虽低,但想法值钱。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做工在美容仪里算好了,看看pcb工艺和那几个电感,底下带个座子的,应该不便宜 ...

的确,做工还过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电感很壮,买个探头用起来

好几百元一个探头,我去买回来,那真是智商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能器,用的不是普通的压电陶瓷片吧

应该跟超声波清洗机的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到做这种的东西的那都是智商人士啊

智商咱不知道,胆子大、脸皮厚是肯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跟超声波清洗机的差不多吧?

绝对是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