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气笛声控开关

楼主(2020-02-07):
早期气球开关,用来遥控床头夜灯,昨天突然挂了,表现为按压气球遥控后接通点亮后1秒内继电器癫痫后自动关闭。

拆开,以前改造过,换了个大电流的继电器,加强了一下载流量,飞线也是为大电流的修改。

山寨出品。电容降压,根据现象首先怀疑供电不足问题,继电器未接通时电流需求较小,能勉强处于稳定状态,收到遥控信号,双稳态跳转,继电器吸合,电流消耗加大,导致供电不足癫痫。

稳压电源24v跳过降压电路测试一下

恢复正常

为了节约时间直接更换了一个电容。

更换后恢复正常

电路很难找,最后找到个近似的,采用变压器降压,但是最右面整流滤波画的有问题请忽略。
简单说下原理,x1是压电片,利用压电效应检测声音信号,q1,r1,r2组成最简单的电压放大电路,一级放大后经过电容c2送入r3 q2 L1 c3组成的选频放大器,L1 c3为选频网络,滤除不需要的频率,有用信号经c4输出进入q3组成的缓冲放大电路,主要对电流进行放大提升驱动能力,q3没有加偏置,所以对正向信号无响应,负向信号使q3导通,输出脉冲高电平信号,被c5 r4组成的整形电路整形,气球按下输出一串正向脉冲信号给c5充电,同时把c8 c9 电容放电,当信号消失,c5被r4迅速放电,通过c8 c9 二极管d2 d3 拉低q4 q5基极电位(q 4 q5及其外围组成双稳态触发器),使双稳态触发器状态翻转,继电器吸合接通电源。再按一次气球又一个负脉冲加到d2 d3 使状态再次翻转。

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
这也是老古董了

网友A:
也有一个这个东西,气囊老化碎掉了,发现用训狗的哨子可以遥控。

楼主:
是的 的确是老古董了,但是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一个这个东西,气囊老化碎掉了,发现用训狗的哨子可以遥控。

嘿嘿 这个用嘴练一练发声也可以模拟遥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嘿嘿 这个用嘴练一练发声也可以模拟遥控~

口哨应该也可以,频率选择不是太准确,大概区间就可以。现在基本不用了,买小米净水器时给一个智能插座,现在需要遥控用智能插座还是不错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口哨应该也可以,频率选择不是太准确,大概区间就可以。现在基本不用了,买小米净水器时给一个智能插座, ...

是的大概在通频带范围内的声音就可以,主要是遥控器不需要电池比较方便~

网友:
都是分立元件,没事拿来维修不错。

网友B:
这么丑的开关看起来都不像是你家的

网友:
好有回忆的东东。

网友:
赤裸裸的炫富,那个电源看起来真豪华。

网友C:
30年了,这货还是一点儿都没有变化。颜色还是原来的颜色,形状还是原来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丑的开关看起来都不像是你家的

嘿嘿 丑是丑了点,但是挺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年了,这货还是一点儿都没有变化。颜色还是原来的颜色,形状还是原来的形状。。。。。。 ...

看来这个盒子已经深入人心了,还是那个味道,再生塑料的味道

网友D:
貌似电子实践课程焊接过一个,新款的外壳比较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电子实践课程焊接过一个,新款的外壳比较好看

兄弟来了,貌似现在还有卖散件的了~

网友:
这个电源的界面真的是醉了,设计者真的没走心

网友E:
不错的老产品,会用嘴口哨的话不需要捏球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的老产品,会用嘴口哨的话不需要捏球装置。

口哨才方便呢,智能的还要说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