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自己修改的WRT310N v1版的DD-WRT,可以救砖,TTL直刷

楼主(2020-02-07):
LINKSYS WRT310N

LINKSYS WRT310N

闲着没事修几个以前刷坏的路由,LINKSYS WRT310N这货的无线不加散热不能用,有线千兆的还有价值,以前刷坏了,怎么刷坏的早忘了,这次就拿来修下吧

V1版的固件很难找,官方都没有了,以前下了几个DD的,LEDE的,openWRT的试了下好像只有1个DD的能用,分享上来吧,当个千兆交换机还是可以的,我另一台V2版的当交换机好几年了,基本没重启过,挺稳定的,无线我懒得改散热了直接关掉了。

首先确认你能进TTL刷机模式,进不去就JTAG吧,神也救不了。

文件和工具都在压缩包里了,估计没啥人需要就直接放附件里了,需要的可以直接站内信我,省得浪费M币,常年在线的

工具很简单,一般用过TTL刷机的都会了,大致就是网线接LAN口,IP地址改成同一网段的,打开软件选好文件,选上自动更新,插上路由电源就行了

注意别TFTP结束就拔电源,机器编程需要点时间,等个2分钟左右看看,如果无线灯亮了就可以了,或者直接进192.168.1.1看有没有起来,最方便的当然是插着串口看

图就不上了,反正简单的东西也没啥人看,就当自己存档了,接着修WR2041N去

网友:
转载坛友@wangjianku 的图片来补充一下:

WRT310N Linksys的一款 千兆有线300M无线的无线路由器型号。
使用博通300M的CPU、4MFLASH和32M RAM 的配置。
实测这个路由器可以完美支持DD-wrt和TomaTo番茄固件,可代刷好固件。

@wangjianku

说明一下:
这款路由器是库存的物品,我们保证都没有拆修过。
无原包装盒子,外壳摩擦痕迹比较严重。特价出。
配电源,发出前会测试功能完好。到手质保3个月。

楼主:
谢谢楼上的补充,忘记说原理了,就是把官方固件的头2行粘帖到新固件里来骗过头检测,其实很多路由都可以用这办法

网友:
手里有一个变砖了

网友(2020-03-09):
大神,我也有个wrt310n变砖了,求解救

网友(2022-09-23):
这个真的好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