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虾牌电池好像不行了,随便换了三个电池,会有影响么?

楼主(2020-02-07):
虾牌电池最近不太行了,充电的时候总是红绿交替闪烁充不进电,应该是电池挂了吧,拆下电池换上几个库存,没有测内阻的仪器,就是拿几个电池用同一个充电器充满放2天,选出三个电压差大概0.01伏的电池换上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还有换了电池后如果一次按到底可能会保护,是因为电池不是动力电放电量不够么?但是慢启动后就可以随便按了。
很多人都有虾牌,就不上图了。

网友A:
拆机电池又不值钱,随便找3节性能差不多的换上用就行,大不了等带不动时再换,能让二十几元的电钻干活就够了。VCT6动力电池是好,但买来配虾有点瞎(浪费)了。

网友B:
在本坛可能虾牌人手一把,本来就是个电池价格的电钻,日常用用还是不错。自己手头有好的动力电池换最好了。

网友C:
我的电池早就不行了,根本就没用过几次,
结果年前想用瓷砖打个洞装毛巾架,一使劲就断电,
后来找了个电池壳子,接长线,连了一个山货电脑电源,可以正常工作

等风平浪静了 买几个拆机动力电池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电池又不值钱,随便找3节性能差不多的换上用就行,大不了等带不动时再换,能让二十几元的电钻干活就够 ...

电钻感觉还行啊,还用来装了打磨机配件也可以用得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池早就不行了,根本就没用过几次,
结果年前想用瓷砖打个洞装毛巾架,一使劲就断电,
后来找了个电池 ...

装金刚砂打孔钻头慢速磨效果很好,记得喷水。

网友:
钻啥都没压力

网友D:
我的富格双速也是用了两三次就不行了,现在外接电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富格双速也是用了两三次就不行了,现在外接电源用

外接电源的话不如直接买插电的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接电源的话不如直接买插电的更好。

插电的也有一把,懒得换电池之前没有动力电芯现在有机可拆机电芯可是犯懒癌了

网友E:
组装个两并的效果好些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组装个两并的效果好些 。

没电池盒,只有原配的盒子,这外观还行,不想造成破坏。

网友:
还是买个大的品牌的靠谱啊

网友:
便宜的电池都用不住也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本坛可能虾牌人手一把,本来就是个电池价格的电钻,日常用用还是不错。自己手头有好的动力电池换最好了。 ...

买海鲜牌电池送海鲜牌电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