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闪迪U盘(SanDisk SDCZ50-016G)

楼主(2020-02-07):
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两天连坏两个U盘。
这回坏掉的是一个闪迪cz50,16G,购于两年前,使用频率不高,主要是偶尔拷贝数据用的。今天想用它拷贝课件时发现坏了,插上电脑显示64MB,且无法格式化,cmd内也格式化不了。拆开看看。
这芯片还有利用价值吗?tlc的还是mlc的?有没有code锁?
用指甲狠狠一扣,开了!
芯片上写着
“SANDISK
X815284281
016G
WP12070058
CHINA”
我只知道它是16G,中国封装的闪迪芯片,可是闪存ID号怎么看?
电路板做工不错,好像还有自恢复保险,可惜不能量产。
主控上写着
“SANDISK
820410PA1
J803E7Q954
SDC1
CHINA”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芯片能上什么主控板?速度快吗?
这些字符表示什么含义?

网友:
重新量产试试

网友:
你的焊盘貌似掉了2个元件

网友A:
我有几个是假的,里面是一块黑胶片

网友:
不是有保修吗。。。。。折腾U盘是个苦力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几个是假的,里面是一块黑胶片

黑胶体的盘也是真的,我同学有一个就是黑胶体的,但是那玩意坏了几乎没治

网友B:
群联主控+TLC,不用想MLC了,东芝16年以后就没有单Die的MLC闪存了,全是4Die的MLC(科普一下 闪迪用的东芝晶圆)
7TDK或者7TH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联主控+TLC,不用想MLC了,东芝16年以后就没有单Die的MLC闪存了,全是4Die的MLC(科普一下 闪迪用的东芝 ...

这应该不是群联主控吧,量产工具和chipgenius检测不出来,闪存是tlc我就放心了,不用考虑3.0了。有时间拆下来找块安国或芯邦的板子上上,看看能不能开出容量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群联主控+TLC,不用想MLC了,东芝16年以后就没有单Die的MLC闪存了,全是4Die的MLC(科普一下 闪迪用的东芝 ...

闪迪的也不一定是用群联主控重新打标,有可能是本身就是闪迪的主控,

网友C(2020-07-21):
我想买你的SANDISK坏U盘 还在吗扣185308390

网友:
16G真的太小了,还是买256G产品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买你的SANDISK坏U盘 还在吗扣185308390

坏盘已经走质保换新了,详情见新帖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78155&extr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坏盘已经走质保换新了,详情见新帖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155&extra= ...

把你这个新的卖给我一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这个新的卖给我一样的呀

emmmmmm你自己专卖店买一个,应该更划算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emmmmmm你自己专卖店买一个,应该更划算吧

买了新的拆开内部不一样  我按新的价格 买你的可以不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emmmmmm你自己专卖店买一个,应该更划算吧

老板看到回复加我 185308390

网友:
老板看到回复加我 185308390 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新的拆开内部不一样  我按新的价格 买你的可以不 好人一生平安

不要紧,你买到的U盘拆开后是不是一小块黑胶体?那种也是正品,可以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新的拆开内部不一样  我按新的价格 买你的可以不 好人一生平安

哦哦,要用于恢复数据吗? 不建议进行换主控操作,闪迪U盘各个批次间所用的颗粒和主控型号可能不同,换主控进行修复成功率低。建议进行FE或PC3000-flash对储存芯片进行直接扫描来恢复数据

网友(2020-11-11):
使用什么量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