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我的无线网卡,最高速度能到多少。

楼主(2020-02-07):
电脑接口是usb2.0的,配个千兆sub网卡,估计跑不满网速吧 。
usb2.0接口好像最高传输速度是480Mbps,折合60MB/s的速度。
家里的100M网速或者200M网速,
需要usb3.0配套的主板和网卡才能跑满吧?

网友:
USB2.0网卡看到过最大的支持300M无线,局域网传输速度最快10-15MB/s左右

网友:
腾达U12 不香么?

网上有好多拆解的

网友:
插在USB2.0口上,最强的无线网卡极限也只能去到40M/s(约300M),这是USB2.0协议上的缺陷。你这种几十元的便宜无线网卡,插USB3.0也是然并卵。

网友:
感觉不如路由器

网友:
网速由好多方面决定。USB接口是一个方面,然后无线信号,以及无线信号的模式,路由器支持的模式。
USB2.0的速度是480Mbps,支持100M或者200M的宽带是没问题。
UD13H使用的是MT7612UN方案,支持2R2T,2.4G通常1R1T是150M。
然后就是路由器看他的2.4G或者5G是否符合要求。符合的话,就可以支持200Mbps

网友:
这个肯定比不上有线的 最好弄个usb有线的 插水晶头 比较能保证速度

网友:
千兆无线网卡。

网友:
上咸鱼买个100多买个腾达ac23,剩下的不用多说了吧。这货5g 4t4r,性价比可以说秒杀所有无线网卡了

网友:
千兆无线网啊,挺好

网友(2020-03-08):
我先说一下,宽带标准也是按Mb计算,除以8得到真实MB数值,也就是说家里的宽带说100M、200M、500M、1000M,也都是Mb,除以8得到相对应是12.5MB、25MB、62.5MB、125MB,以上都是理论值,联通电信实际下载高于理论值,500M的宽带我可以下载到90MB+。所以2.0网卡够不够跑满你的带宽,自己掌握,跑不满也有其原因,比如网卡和路由器的wifi协议,还有系统的设置。

网友:
60要除2  因为usb2.0的算法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