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长城巨龙1250w 电源上电开机无输出继电器循环工作

楼主(2020-02-07):
大家来指教一下吧 上板开机要么只转一下要么就是继电器一直哒哒哒的循环 短接绿黑线口继电器吸合无输出 短接绿蓝线脚有输出电源风扇转动 电压只有10.23v 带载没问题 换主板测试一样结果。对了电脑CPU 风扇会工作 但其他都没反应 怀疑12伏输出检测电路会不会是保护了或者是电容容量下降继电器无法正常工作 本人小白 很多都不太懂 大师随便喷吧 感谢你们 还有PSU输出接口左边4.5脚应该是电源开启信号线吧 上面有个电容是16伏470UF的 更换下来看看 有空再补帖

网友:
可惜了。只会看电容鼓不鼓的帮顶贴

网友:
看照片就能猜测那个问题?小白练手的机会来了 拿表全部量一遍看看那个出问题了

网友A:
把驱动立板那里的47UF/50V全换了。

网友:
12V输出明显低了。。。。。。

网友:
这电源功率不小啊。

网友:
先测高压看是否正常。修这种电源最累人的是一个电容都没有鼓

网友(2020-09-25):
引用 网友A:
把驱动立板那里的47UF/50V全换了。

看好了啊,立板上电容不是47,是470uf

网友:
查5vsb正常不 打嗝通常都是待机不正常

网友(2023-04-11):
楼主之前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巨龙有些坏的有这情况。不是5vsb打嗝,是+12v打嗝波动保护

网友:
用了3年的巨龙矿电瑟瑟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