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炸了的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0-02-07):
如题.不知道什么原因炸了的一个充电器

这个应该是保险丝吧....炸了

边上的电阻也炸了.

这个是另外一边的电阻..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应该是剪掉的

网友:
炸保险炸检流电阻,开关管和PWM芯片肯定不保,整流桥估计也挂了,这类故障最好修了,把坏件换了串灯上电,基本上应该会修好

网友:
扔了吧,到收废品的地方随便拾一个都比这个好修。

网友:
有安规电容和EMI电感还不错

网友:
用料不错,可惜烧毁一大片

网友:
MOS管,3842 估计也牺牲了

网友:
炸管子没有什么修的了,如次级的多脚芯片是单片机,修好不失为好充电器。

网友:
主滤波电容查查

网友:
取样电阻炸了,芯片也完了

网友:
坏件一换完事,好修呢。

网友:
烧毁一大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