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某嘉这款插排的结构似乎不太好,顺便发现大力钳新用法。

楼主(2020-02-07):
航嘉SSH-601插排,这个没用过几次就发现有个两孔变得很松了,充电器都插不稳(原装充电器,不是山货),打开看里面就一整块铜片压出来的孔,接触插头的就是开孔两边压起的铜片,这样的结构只要多插拨几次就松动了,这个是老国标的,不是新国标款,是之前旗舰店清货时买的,看来还是有缺陷的产品。
顺便发现大力钳新用法,要把这铜片夹紧一点,用老虎钳力度不好把握力太大会夹过头,用大力钳就可以调节钳口大小,调到合适的位置直接夹就行了,没有顾虑,倒是不错。

网友:
我买的这个新的插座,好像也有这种毛病,不骗的弹力不够多,插了两次他就出现这种问题,本来以为是品牌货好用,结果都比不上那种好一点的非品牌货,用磷铜片才有弹力,普通铜片是导电好,但是弹力不足。

网友A:
怎么看怎么像山货

网友:
设计失误,接触面竟然是插头插脚的窄面,即使材料再好还是有隐患

网友:
这做工有些差,这种簧片结构,插欧规圆插容易卡住,拔不出来。

网友:
这种弹片设计有问题

网友:
铜片看上去是黄铜,应该用铍青铜。

网友:
看看正面是什么样子的呢,不会是大白那款吧

网友:
一直用同一个插头或者都是标准插头插拔,接触还可以。。。
但的确这个结构比新款的容易松。。。。

网友:
我也买过航X的插排,确实没有多久就松的离谱,实在颠覆了我对这品牌的认识。

网友:
哈哈,先前在垃圾堆了捡到类似小米的白色崭新插排,已经开肠破肚了,就是这种的,用它本身的插头插进去就拔不出来了,仔细看是那个倒刺扎进插头片里(可能铝插片比较软)......原来是航嘉发明了这种鸡术?

网友:
我七八年前买过这样结构的插座,小功率使用还可以

网友B:
应该拍个外观照片,怎么也不相信航嘉会是这个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拍个外观照片,怎么也不相信航嘉会是这个品质。

航嘉SSH-601淘宝一搜一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怎么像山货

看了下其他拆机,这款ssh601就这德行,自信点这水平我感觉配不上吹这牌子的时候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