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富格 FOGO 充电钻到货拆解

楼主(2020-02-07):
19块的FOGO充电钻终于到货了。凑凑热闹来拆机看看。全套

说明书

主体上面还有个平衡泡

夹头

机身参数

充电器

电池仓固定机身夹片

开拆

电池组

完毕!
总体来说十分超值!就当是个玩具19包邮也是非常值得的!同心度不错-照价格说。试着拧了两颗大概3cm长的木螺丝到松木里面,表现完全可接受!下次再有优惠再抢一个来玩!!

回复一下大家的关心。
1. 机器是1月30号下单购买的,走的是邮政。有下单的朋友肯定要等等了,现在是非常时期。
2. 这个机器经常关注,我是在”什么值得买“APP 上看到的,并成功下单。
3. 可以去淘宝搜索,应该是产品最后一个选项。

网友:
你是什么时候下单的呀?我的十几天没发货了.

网友:
那个快递?正常了??

网友:
富格的还是不错的,我之前买的一把就是,一直在用,电池也用了好几年才坏,当然只是偶尔用用,同心度算是比较好的了

网友:
买了个夹头到15块了,这样的可以撸

网友:
还行,力道挺足

网友A:
问在哪里还有啊,发个链接过来,我原来抢的那个虾牌的都坏了,电机碳刷短路,常转不起来,要用手拨一下前面的转头,才能转,特别不方便,但也不值得换一个电机,19元,有的话直接撸一个就算了,

网友:
我们这快递都不派了

网友:
我的都6天还再揽收状态,问客服说他那里被封来,你能说下那里发的?发的是什么快递?

网友:
很划算,我27买的鹰视安平衡泡都是假的

网友:
我也下单了几天了还没发货,这非常时期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发货

网友:
就当买个电池用吧

网友:
那个快递?正常了??
现在除了邮政谁还能跑???

网友:
我的今天到货了,还不错,邮政快递的

网友B:
我的几天前就到了,在盒子外喷了些消毒酒精,带上手套装进塑料袋里,放到夏天拿出来晒晒再打开。

网友:
我的还没到,看里面齿轮还是合金的。好啊。
可能看地方吧,疫情重的就发不了,轻的就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几天前就到了,在盒子外喷了些消毒酒精,带上手套装进塑料袋里,放到夏天拿出来晒晒再打开。 ...

你这个牛的。夏天太阳温度不够的,应该是沸水煮才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在哪里还有啊,发个链接过来,我原来抢的那个虾牌的都坏了,电机碳刷短路,常转不起来,要用手拨一下前面 ...

【下单链接】https://m.tb.cn/h.V1iHrhq现在29 了,19不定时活动

网友:
电池我测试过容量了,接近1200MAH,如果19还有的话,还再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