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朗负离子梳子开关失灵无法关闭求助

楼主(2020-02-07):
博朗负离子梳子,开关失灵,已经拆开,里面的开关装置失灵,用手按住白色按钮不会断电。请问下要怎么修?是不是只能更换开关。

网友:
用带开关的排插就行了。大概率是开关里面的弹片卡住了。断电情况下,万用表通断档测开关焊点的电阻,应该是长通了。换开关吧。
现在买零件都没地方买,我家的美的热水器,继电器坏了,我暂时都是直接连通在用。淘宝定的零件都发不过来。

网友(2020-03-29):
如何拆开啊,可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