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9.9的台灯,不知道怎么加装18650,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20-02-07):
网上9.9的台灯,看着质量不错,就是不知道怎么加装18650 ,大神给瞧瞧,指点指点~!跪谢~!

里面就这么个,触摸开关

里面就这么个,触摸开关

楼主:
插电才能亮,触摸三挡亮度

网友:
这样就行了

楼主:
电池正负极不用联台灯板子上?

楼主:
电池正负极不用联台灯板上?

网友:
把那个充电板串在2个圈的地方

网友:
把预留的开关位置铜箔划断,右边5V连到充电小板,左边连到电池正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正负极不用联台灯板子上?

看3楼的图,预留的开关位置铜箔划断,充电板输出+接第3脚就行了

网友:
搜下前段时间的帖子,有很多改造的

网友(2020-07-09):
希望楼主成功了

网友:
成功后再来发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