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一个RJ45网络接口

楼主(2020-02-07):
RJ45接口应该说是用途最为广泛的电气接口了,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都少不了它的身影,】
对于一个应用极其广泛的接插件来说,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寿命长,电气性能好,操作简单,成本低
能设计这么一个器件出来,应该说不容易,今天就拆解一个坏掉的RJ45接口看看结构
首先,这是一个好的,谁都见过

下面开始拆解,这是坏的拆机接口的侧位照,已经拆除了一侧外壁

分为2个部分,带有触针的内支架和塑料外壳
内支架可以从外壳中抽出

可以分成2个部分

这是内芯,塑料骨架用来给弹簧触针提供支撑
8根针盘在骨架上,RJ45是8根触针

和外壳相配,可以看出,外壳中有一个像梳子一样的导轨
这个导轨和内骨架配合,让8根触针之间相互平行不相碰
能够保证插头插拔不会让触针变形

触针和支架相互啮合

插入插头时候是这样的,触针同插头上的触点相接触,内支架、外壳导轨,插头上的触点槽三者协同
保证每根触针和触点一一对应接触

随插头进一步插入,弹簧触针不断被压缩变形,弹力逐渐增大,保证触点的接触压力
同时,触点和触针之间的滑动,也有对触点的清洁作用
保证触点之间能够可靠接触

这是水晶头插入到底的状态,此时,弹簧触针被压缩到极限,触针的弹力保证触针和触点紧密接触
水晶头下部的卡子同外壳卡合,防止插头脱出,插头就被锁定了

拆解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有些插座那个卡口断了,那叫一个难受,一碰就掉

网友:
支持楼主发帖,一直以为里面有很复杂的结构,原来里面就8根铜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插座那个卡口断了,那叫一个难受,一碰就掉

我觉得水晶头上的那个更容易断。。。

网友B:
请问一下,百兆8芯在使用百兆的情况下其他几根用不上的是导通还是断开,能不能过48v直流

网友:
水晶头那个要断的是质量不行,好的正规的水晶头那个卡扣弹性很好掰弯了也不会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百兆8芯在使用百兆的情况下其他几根用不上的是导通还是断开,能不能过48v直流 ...

1.百兆只用4芯,不用的4芯闲置不用
2.必须可以,最简单的POE供电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