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12V开关电源,用于12V灯条供电

楼主(2020-02-07):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待在家里,实在是无聊,每次去地下仓库掏东西,灯泡太昏暗,非常不方便。所以才有了地下仓库装LED的主意,手边有个12V灯条,电源怎么办?作为论坛的一员,当然是要DIY了!考验动手能力的时刻到了!
废板上拆个开关变压器:

观察线圈绕线方向,画出变压器结构示意图(黑点表示同名端):

剪下一块洞洞板:

焊接开关变压器:

找来一枚Viper12A开关电源芯片:

考虑节省空间,将芯片立插在板子边缘:

上面4pin实际上是相通的,接一根铜线到板子上:

板子反面焊点看看,还行:

上2颗6.8u 200V电容串联作为初级滤波(手头找不到好点的400V):

焊上二极管和电容,不同角度拍2张图:

连接一条线到可调电阻:

接上可调电阻,可调电阻的作用,相当于光耦的副边反馈,没有光耦只能这么替代,光耦接收端不就是光敏二极管吗?可调电阻替代没啥大问题:

焊接板子反面的贴片电阻电容整流桥,抹掉多余焊盘(为了安全和强迫症)

山寨节能灯揪出一个磁环:

绕2组漆包线,作为EMI线圈(绕完打胶防止漏电):

EMI串在AC一边,注意线序不可接错:

AC引出线:

焊好次级整流滤波电路,2颗拆机的470U串联:

布局太紧凑,芯片难以散热——找来一块铝片加散热:

动手加工散热鳍片:

样子应该可以了吧:

刮去镀膜,用烙铁蘸松香多次摩擦,成功上锡,铝材表面有氧化层,需要烙铁蘸助焊剂上锡反复摩擦逐渐破坏氧化层,使铝吃锡:

散热片焊芯片脚上:

绝缘处理:

折弯散热,OK:

接上220电源(上电前要经灯泡大法测试):

用12合1批头微调可调电阻(注意安全),输出调到12.4V:

接楼下,未完待续

楼主:
找来一段12VLED灯条,3串9并27灯

灯条局部特写

灯条接DC输出

简单处理绝缘

废LED灯头

接上去

来到地下仓库,替换原有白炽灯(地下室很黑,魅色C8补光)

电源线太短,适当延长AC线,把灯条和电源粘墙上合适的位置

开灯,效果不错,终于可以亮堂些了,和黑暗说拜拜了!

愿大家宅在家多折腾,共同抗击疫情!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

网友:
手动的成本太高了,12v3a 成品7.5元

楼主:
电路原理图:

网友A:
不知道为啥,看到那个散热片,不禁笑出了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看到那个散热片,不禁笑出了声

这种电源芯片的热量是通过管脚导出的

网友B:
我几十只各种电压电流的开关电源扔在箱子里完全用不到……

网友:
四脚朝上,苗条多了。
不是随便一个开关变压器都可以这样搞吧

网友:
那两个200V的电容好像没有加均衡电阻

网友:
土豪楼主家竟然还有地下室!!!

网友:
电源比较简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几十只各种电压电流的开关电源扔在箱子里完全用不到……

我家电源基本都派上用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电源基本都派上用场了

因为我是统一24VUPS电源系统,低压全部从24V直接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源芯片的热量是通过管脚导出的

主要是觉得那个散热的造型挺好玩

网友:
那个散热片太危险了,用管脚,带电。用导热硅胶黏在封装上好点

网友:
就缺一个可以安灯的地下室了。

网友C:
都会翻筋斗了。灯要恒流,这电源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会翻筋斗了。灯要恒流,这电源有么?

12V直驱的灯条,灯条自带限流电阻,不需要恒流

网友:
谢谢分享。。。。。很牛叉!!!明天到我工地来搬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