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加写保护所做努力,硬件所限请大神们后续跟进

楼主(2020-02-07):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17-D1 - F/W 81.01.00.00
闪存识别码: 453A95937A57 - SanDisk(闪迪) SDTNQGBMA-016G - 4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64GB(SanDisk SDYNQGDMM_064G(453A95937A57))

一、所做的操作:
1、U盘能正常工作,读写也都正常;拆机后,测试38脚本为3.3V高电平;
2、将38脚本接地拉为低电平后插上电脑,出现不能识别U盘,读写灯一直闪烁的问题;
3、拆出短接线后,再次插回电脑,U盘恢复正常;
4、断开38脚本的引线,再次插上电脑,出现不能识别U盘,读写灯一直闪烁的问题;
5、接回断开引线,再次插回电脑,U盘恢复正常;6、断开38脚本的引线,将38悬空,并用10K电阻一端接到3.3V,一端接到flash引脚,后插上电脑,能识别U盘,读取,写入文件均正常;
7、断开38脚本的引线,将38脚接地,并用10K电阻一端接到3.3V,一端接到flash引脚,后插上电脑,能识别U盘,读取,写入文件均正常,写保护开关加入失败;
8、测试45、46、47、48脚在未写入和写入状态时的电压,只出现电压波动,没有出现高低电平的跳变。
9、仔细查看芯片引脚功能,发现23脚本为MODE2/WP,检查电路板发现此盘23脚本直接接地,打算用刀片割开PCB,并将此脚本电压拉至3.3再试,无赖此U盘采用多层板设计,割开此芯片外围铜皮后,仍然不能将23脚本与地线断开,无法进行深入测试。
10、请教有条件的大神,继续努力。
二、相关资料:
1、这是我的台电USB3.0 64G U盘,如图1: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17-D1 - F/W 81.01.00.00
闪存识别码: 453A95937A57 - SanDisk(闪迪) SDTNQGBMA-016G - 4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64GB(SanDisk SDYNQGDMM_064G(453A95937A57))

2、这是拆机后的图片(附件中有原图),如图2:

3、这是银灿IS917引脚本功能图,如图3:

Pin NamePin #Pull up/DownAttributeDescription
DAT[7]1DownI/OFlash data bit [7]
DAT[6]2DownI/OFlash data bit [6]
DAT[5]3DownI/OFlash data bit [5]
DAT[4]4DownI/OFlash data bit [4]
VCCQ5PWR3.3V/1.8V IO Power input
DQS6DownI/OFlash DQS
DVDD127PWR1.2V Core power input
DAT[3]8DownI/OFlash data bit [3]
DAT[2]9DownI/OFlash data bit [2]
DAT[1]10DownI/OFlash data bit [1]
DAT[0]11DownI/OFlash data bit [0]
VCC18O12PWRRegulator 1.8V output
AVDD33O13PWRRegulator 3.3V output
VDD5I14PWRRegulator 5V input
GND15GNDGND
LXO16PWRLXO
DVDD1217PWR1.2V Core power input
LED_RW18I/OR/W Access LED
DVCC3319PWR3.3V IO Power input
LED_U320I/OUSB Mode LED, tie to GND
MODE[0]21DownITest mode pin, tie to GND
MODE[1]22DownITest mode pin, tie to GND
MODE[2]23DownITest mode pin, tie to GND
RST#24UpIReset
GND25GNDGND
SS_RXP26I/OUSB 3.0 differential receive pin positive
GND27GNDGND
SS_RXM28I/OUSB 3.0 differential receive pin negative
VCC12A29PWR1.2V analog power input
SS_TXP30I/OUSB 3.0 differential transmit pin positive
GND31GNDGND
SS_TXM32I/OUSB 3.0 differential transmit pin negative
VCC33A33PWR3.3V analog power input
DP34I/OUSB 2.0 differential pin plus
DM35I/OUSB 2.0 differential pin minus
GND36GNDGND
DVDD1237PWR1.2 core power input
WP#38OFlash write protection
CE_339OFlash chip enable 3
CE_240OFlash chip enable 2
CE_141OFlash chip enable 1
CE_042OFlash chip enable 0
VCCQ43PWR3.3/1.8V IO power
RB#44UpIFlash Ready / Busy Status
CLE45OFlash Channel Command latch
ALE46OFlash Channel Address latch
WE#47OFlash Channel WE#
RE#48OFlash Channel RE#

网友A:
38明显是个out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明显是个out啊。。。

那几脚是写保护脚哟,大神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几脚是写保护脚哟,大神请指教。

难道不是38脚吗,接高电平或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38脚吗,接高电平或接地。

不是,亲测了 ,你看下上面的描述

网友:
胡来,那个所谓的Write protection是输出给FLASH的信号,肯定不是你想的写保护,没看见上面表的是O(Output)吗,如果是电平设置写保护的功能,至少要标I(Input)或者标IO(Input output),但是你这个啥都没有,对不上,说不定就没有写保护功能。
这个ASIC跟MCU有一点像,虽然是ASIC一类的,但是里面有完整的处理器核,还有专门的硬件协议接口,外引管脚不仅是专门的协议接口还有部分的GPIO,引脚可能根据固件的不同被赋予不同功能。当然只是推测,不见得这芯片一定支持写保护。最有可能的是那几个表明Mode的引脚,感觉是由于确定系统工作状态的输入脚。但是固件不支持那几个脚也没啥用。

网友C:
已试过,没写保护脚,不过我试过,如果你改动电路设置手动控制FLASH写保护脚的话,当写入时,U盘会弹出,也相当于写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试过,没写保护脚,不过我试过,如果你改动电路设置手动控制FLASH写保护脚的话,当写入时,U盘会弹出,也 ...

能这样也可以,我这个U盘好像短接低电平后直接就不认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