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福禄克15B电池簧片傻瓜式提示制作

楼主(2020-02-07):
我的一块福禄克15B电池簧片断了,宝上有卖的,最便宜的一个5元,买2个连同运费15元,自己做?考虑插座里面的铜片应该可以,找一个废弃的零元购的名牌插座,剪开铜片发现里面是白色的,中国特色的铜片,弹性还行,无所谓了,弯好型状,焊上,好了!因为听说这个表电池漏夜腐蚀主板,下面捕了纸巾,希望能有用。

网友:
改锂电不就好了

网友:
这表有一个,几年丢店里搞得垃圾成色,目前已挂咸鱼,坛友需要8折。

网友:
我的也是弹片断了

网友A:
原来3v,现在如何改锂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3v,现在如何改锂电?

可以啊 我的那些3V仪器全部直接上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 我的那些3V仪器全部直接上锂电

不用改电压?

网友:
不用啊 直接可以用

网友:
实际上就算是3V的干电池,也不是直接供给仪表使用,还是经过一道LDO稳压后提供的,LDO有一定的输入范围,我想应该不低于5V,所以锂电池直供没问题。用磷酸铁锂电池就好,怕过压。

网友:
串一个二极管降压,主要极性。

网友C:
有一侧锡少了。一样的极。不怕装反电池么?有时候脑子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侧锡少了。一样的极。不怕装反电池么?有时候脑子会短路。

这个表本身还有一个电池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