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南孚充电王 NFCK0309

楼主(2020-02-07):
这个5号电池充电器,貌似有智能充电功能,但不是快充

拆开就这些

正面,这个充电器只能两节电池成组充电

反面有管理IC,5号电和7号电充电通道是分开的

发现一个电容鼓包了

把IC吹下来,结果电路板鼓了个大包

网友:
谢谢分享!这款充电器可能是充镍氢/镍镉电池的吧?也算是不错的充电器了。至少有光耦反馈,输出电压比较可靠,不像有些只是变压器降压然后整流滤波后通过电阻限流充电。IC芯片估计是定时芯片。不知为何将芯片吹下来,坏了?

网友:
这个IC有烙铁拆就可以了

网友:
看着給搞怀孕了

网友:
估计换电容就行了,干嘛拆IC

网友:
可惜的是两节串联充电,我以前试过类似的,用一根铁丝加一节镍氢,结果把电源部分弄烧。

网友:
感觉像是贴牌货,

网友A:
当年也买了一套带电池,后面电池还没坏,充电器就先boo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也买了一套带电池,后面电池还没坏,充电器就先boom了

那看来电源保护不行。亦或是元件质量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