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怎么做充电器

楼主(2020-02-07):
这个变压器是ups里面拆下来的,想用来做汽车电瓶充电器请问要怎么做?

网友A:
变压器功率足够的话,用整流桥整流,直流端接蓄电池,正接正,负接负,充电时间=1.25*电池容量/充电电流

网友:
UPS的降压变压器吧!找出市电端子接市电,然后用万用表测,找出电压接近14V的绕组,即可接整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功率足够的话,用整流桥整流,直流端接蓄电池,正接正,负接负,充电时间=1.25*电池容量/充电电流 ...

整流后接电瓶充电,电流会不会太大,这个变压器功率挺大的,最好能限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功率足够的话,用整流桥整流,直流端接蓄电池,正接正,负接负,充电时间=1.25*电池容量/充电电流 ...

整流后充电会不会电流太大

网友:
串联电流表和电炉丝调节充电电流即可

网友:
接上充电电路最好

网友:
变压器感觉不大啊,一般没问题,接上一段电炉丝、测一下电池电压很低时电流,一般电流问题不大,貌似电压你要用稳压处理好吧。别充过了

网友(2020-03-22):
测量好输出绕组的交流电压后,接整流滤波电路,接一块稳压恒流电路板,稳稳的。如果充电电流太大,记得给整流桥/稳压恒流板加强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