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烧爆了什么料件

楼主(2020-02-07):
请教一下是烧了保护的保险电阻吗?有四个孔,应该是爆了2个元件。不是电阻,不是瓷片电容

网友:
假的吧,不建议修,换好的吧,炸的厉害

网友A:
 漂亮的外观,垃圾的内脏,需要的是扔掉,而不是维修。

网友:
假货,没修的意义,应该是大短路,爆了连接线和保险电阻。

网友:
看样子是废了,没多大修理价值

网友:
取样电阻(紫绿金金)的皮都爆了,坏的件多了去啦,扔吧。

网友:
卧槽了·这种辣鸡你还想修!!坏的东西太多了,没必要了!

网友:
维修成本大于物体本身 零整比太高 不建议维修

网友:
扔了吧山寨货

网友:
扔了吧。。山寨货没有维修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的外观,垃圾的内脏,需要的是扔掉,而不是维修。

我想如果把这个都修复而且解决原来的缺憾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