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荣事达三洋XQG60-F1028BW洗衣机故障E4

楼主(2020-02-07):
按网上教程,找到电阻R349换上即可。

网友:
居然通病啊

网友A:
短路还是断路?

网友:
再用704胶封一下,可以防水

网友:
牛,现在疫情期间都在家折腾了

网友:
通病,电阻烧了。我的一台这个型号的到后来平衡不好震动太大,移位严重。

网友B:
E4是什么故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还是断路?

电阻阻值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4是什么故障啊?

洗涤程序设置好后,滴滴两声,就显示E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