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关于咪咕盒子MGV2000 九联代工 TTL不跑马说明

楼主(2020-02-07):
关于咪咕盒子MGV2000 南传版, 九联代工, TTL不跑马说明
这个机顶盒是空焊了Q301 Q302导致了很多人焊接到板子上的TTL RX TX出现不跑马现象。
只要根据PCB的跑线,就可以找到。Q302对应主板的RX, Q301对应主板的TX 。在Q301 302空焊的脚上找到对应的信号。
网上有人还把这藏着掖着,现共享给大家。
请看我的图上的焊点即可。
Q301

Q302

网友A:
这个要感谢!!谢谢奉献!

网友B:
如果不喜欢运营商的系统,那就短路内存大法,用晶晨的专用刷机工具,直接刷一个S905L的当贝固件吧。

网友C:
网上有人还把这藏着掖着,现共享给大家; 就冲这句话加分

网友D:
谢谢提供的方法,其它不跑码的是否也可参照此法?

网友E:
你第一张图的TX直接搞错位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第一张图的TX直接搞错位置了吧

可能拍的角度问题,对应的Q301的B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喜欢运营商的系统,那就短路内存大法,用晶晨的专用刷机工具,直接刷一个S905L的当贝固件吧。 ...

我就是短接大法不行才上的tt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提供的方法,其它不跑码的是否也可参照此法?

不跑马可以先看看板子是不是空焊了相关的器件,这个板子有几个版本,
可能最初是有焊的,后来破解的人多了,就空焊吧。
如果不是,就得从别的方面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人还把这藏着掖着,现共享给大家; 就冲这句话加分

谢谢!!
我也是最近在家无聊了,就鼓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感谢!!谢谢奉献!

客气客气
字数

网友(2020-07-02):
这个JL的能不能加内存?1G对现在来说确实有点小了

网友(2021-09-03):
q302位置有差

网友(2022-02-09):
早期的互联网才有共享精神,现在很多都把这当成宝,或者没点利益关系都懒得说

网友(2022-06-07):
位置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