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科睿源KA3005D 电源散热改造

楼主(2020-02-07):
科睿源KA3005D 散热改造这款电源挺不错的,好用。但拆机后,感觉散热还是比较烫的。它的散热片是不合理的,少叶片,热量散不出去。虽然元件选择方面按照计算是没问题的,都有1/3降额使用。并且也有电压跟随,降低压差。但南方天气太热,还是不放心,自己的东西就是要按照极端条件,温度也不超80度。故改造如下:
1、更换多叶片散热器,更换6A硅桥为10A整流桥。改造后,满载测试,凉凉,硅桥更凉。(其实散热器没必要像我这么大,硅桥看来也没必要换)
2、更换功率管2W均流电阻为5W水泥电阻,更换1K  2W放电电阻为 2个2K 1W并联(找不到合适大功率的)。改造后,极限测试,温度降低20-30度。
3、散热风扇异响问题。改大电阻(解决散热),同时加了一个22uf/25v电解电容,解决风扇低速时因为PWM问题异响。
4、改输出灯红色为黄色灯。让输出状态更清晰。led选择要注意,要低电流高亮度的(跟红色LED一致),我换这个LED弄了好几次才弄好(绿色普通led不行,亮度不够)。
5、控制板上三防漆。南方天气潮湿,所以能上漆的我都上漆了。包括ut61e万用表,许老师电桥,逆变器、门控系统等等。全都上三防漆。防水防潮防尘,还防震,效果杠杠的。

网友A:
疫情在家,啥都可以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疫情在家,啥都可以折腾了

呵呵!说对了,就是闲得蛋疼,又新买了电动镙丝刀,就只能拆拆了。

网友B:
理论上桥堆温度低了耗能更大,因为温度越高正向导通压降越低

网友C:
三防漆是什么样子的?能发个照片吗?

网友D:
变压器好像有点小

网友:
第一次见内部

网友E:
看来这个电源做工还可以,但是应该是线性电源,效率不高。现在应该全部都是开关电源的,以及小巧,调节范围大功率大,你要记得电影现在真的好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桥堆温度低了耗能更大,因为温度越高正向导通压降越低

工频电源,不在乎耗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防漆是什么样子的?能发个照片吗?

三防漆是一种绝缘的透明清漆。买个小瓶用手刷的,不要喷的。往电路板上刷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好像有点小

不算小了,30V5A,足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这个电源做工还可以,但是应该是线性电源,效率不高。现在应该全部都是开关电源的,以及小巧,调节范围 ...

开关电源纹波大,有干扰。实验电源都是线性的多,容易做。当你遇到干扰的时候就知道变压器的好。

网友(2021-01-13):
疫情又来了,折腾一下这个电源,科睿源 KA3005_数控电源校准方法谁有,分享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台KA3005 单片机没打磨,是新塘M054LAN,抽空准备改造一下

网友(2022-07-22):
散热片太单薄了,偷工减料。

网友:
学习楼主精益求精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