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USB延长线(懒癌必做)

楼主(2020-02-07):
材料:废弃手机充电线(公头必须是好的)、USB口、洞洞板、LED和电阻(非必需)

剪下一块洞洞板,放置USB口:

分别焊接红白绿黑线,和USB口对应插脚对齐:

焊接电阻和LED作为通电指示灯,指示兼装饰:

屏蔽线连接负极,焊USB壳子上,增强信号屏蔽效果。正负极堆锡利于通过大电流:

线缆打结,套上透明热缩管,结要完全包进去:

延长线插机箱后面,绿色指示灯亮,连接优盘:

优盘成功识别:

用途:
1.方便插拔优盘(尤其是前面板U口不多的机箱)
2.方便躺在床上给手机充电(懒癌必备)
3.连接有线键盘,方便电视屏幕打PC游戏,远程无延迟操控
4.车充给后排充电
5.其他的用法坛友各抒己见吧!

网友:
usb2.0标准电流500ma,usb3.0标准电流1a

网友:
线太长,压降?

网友:
再加个升压

网友:
大概10年前也这么干过,因为是台式机后面够 不着,前面不顺手,延长到显示器边上

网友:
热熔胶真丑,用热缩管不好吗

网友:
做过好多条了,发现线的问题还好,头比较麻烦,有些质量不好的头用着真的很头疼啊,不是太紧就是太松,要么不能全插进否则就不识别

网友A:
一般废的USB线都是公头,买几个三件套USB母座就可以了,2.1元5个包邮。

网友:
改U盘图标,用到autorun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废的USB线都是公头,买几个三件套USB母座就可以了,2.1元5个包邮。

废充电器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废的USB线都是公头,买几个三件套USB母座就可以了,2.1元5个包邮。

那样是没有灵魂的,虽然成品上要好看不少

网友:
长线主要看线的质量,纯铜最好

网友:
还得加个电容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