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拆机不上电快速查看台电U盘主控的方法

楼主(2020-02-07):
本方法仅适用于台电U盘,该贴不定期更新。
方法:看主控代号↓(u口上的印字)

其中,“S9NN”=sm3268ab
“Z2NN”=sg1581
---------------
分割线,以下是参考
“?”为不确定
(2.0/3.0)为usb协议
---------------

A5NN=安国au6989系列(2.0)
A9NN=安国au89101(3.0)
B4NN=芯邦CBM2099e(2.0)
B5NN=芯邦CBM2199e(2.0)?
C4NN=银灿IS917(3.0)
C6NN=银灿IS918(3.0)?
PANN=群联ps2309(3.0)
SANN=慧荣sm3271ac(2.0)
S9NN=慧荣sm3268ab(3.0)
S9NE=慧荣sm3268ab(3.0手腕板)
SCNN=慧荣sm3281(3.0)
Z2NN=硅格sg1581(2.0)
Z3NN=硅格sg7081(3.0)

---------------
个人整理得来,后面带“问号 ?”的可能不准确,如有错误,欢迎坛友指出纠正。

楼主:
C6NN=慧荣sm3267ae(3.0)?
C3JE=银灿IS903(3.0)

楼主(2020-07-16):
再整理一波,
P7NN=群联2307
PANN=群联2309
SCNN=慧荣3281
S6NN=慧荣3267AE
SANN=慧荣3271
Z2NN,Z2NE=硅格1581
Z3NN=硅格5081,硅格7081
C3JE,C3NE,C3NN=银灿903(这里可能是主控版本不同)
C4NE,C4NN=银灿917
C6NN=银灿918(点序918)

网友(2020-02-08):
给力给力给力给力,有心人,辛苦了

网友A:
手里有个SCNN的 不知道是啥。各种软件也查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个SCNN的 不知道是啥。各种软件也查不出来

USB3.0的吗?看日期是19年生产的,如果软件查询不到,又是3.0的,那么极有可能是慧荣3281主控的(s=慧荣,c=?,NN=标准型)

网友:
除了第一个U盘是台电的。没有再买过

网友:
对了对没问题。还有群联的主控,可以补充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3.0的吗?看日期是19年生产的,如果软件查询不到,又是3.0的,那么极有可能是慧荣3281主控的(s=慧荣 ...

SCNN确实是SM3281

网友B:
s6nn 3267ae 不知道准确不

网友:
正好需要这方面知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6nn 3267ae 不知道准确不

我目前没有3267ae的盘,不过就编号看的确有可能,你拿量产工具试过吗?

网友:
楼主有心,经验总结有效...
N年前,钢口号法被用于在渣士顿 U盘中寻找SK6211主控。历史轮回,该大法今天又用到台电盘上了。

网友C:
我手上这个U盘是C3JE ,主控是IS90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这个U盘是C3JE ,主控是IS903

OK,量产工具或拆解看过主控吗?chipgenius检测也可以

网友D:
s6nn=慧荣3267ae(3.0)

网友:
引用 网友D:
s6nn=慧荣3267ae(3.0)

海力士16nm配3267:lol:简直是噩梦

网友(2020-03-16):
引用 网友D:
s6nn=慧荣3267ae(3.0)

这个配色有点奇怪啊,上个正面照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