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分享一个拆元件神器,成本最低,没有之一。

楼主(2020-02-07):
本村封路,禁止出村,在家折腾。
想拆几个元件,主要是看上那个27M的晶振了。
但不想用烙铁,不想用风枪。
前天昨天下雪了,大概5厘米厚。奈何本人手脚很容易冰凉,或许是循环系统不好吧。
比大多数人对低温,冷空气更加敏感,更加难以忍受。
遂决定把煤球火启动起来。本人农村,传统煤球火。
发现一个即将燃尽的煤球,大部分热量已经散失,剩余最后约不足5%的碳与氧气反应,释放热量。

拆一些元件,没人帮忙拍照。将就一下吧。

跟风买的hp890cn,似乎无法启动数据传输功能,原因dtm0660寄存器限制。

监测的是排烟管拐角上方约10厘米处的温度。

红圈出为温度探头。

拆下来的元件,引脚相当整齐,不消耗松香。

顺便加下来很多贴片电阻电容。
为什么说成本最低呢,仔细看下面的图。

图中忘写了,1立方米天然气的热值大约是10电产生的热值相等。
那么则有1立方米天然气2.5元与10度电5.6元(0.56×10)。
以上数据基本都是取中间值。煤的热值范围大,取中间6000大卡。
应该和真实数据有些许偏差。
但产生同等的热量,在居民所能使用的燃料中,汽油确实是最贵的,不多说原因。
把天然气换算成1kg,则折合同等热量的电,价格和液化气接近。

所以说,成本最低,没有之一。欢迎效仿。拒绝查水表。
我用的是煤球火里面退出来,还有些许热量的煤球,本地话,乏煤球,意思是没劲的煤球,已经出过大部分热量的煤球。
把电路板放在上面,稍等片刻,焊锡既软化,松动,且不会把电路板烤变形。

网友A:
当年的DVD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的DVD主板!

是的,没什么价值和用途了,只能肢解,取下来有用的零件。

网友:
这们这没有煤,没有天燃气,只有电和液化气120/桶

网友:
这个都能想到 真是淫才啊

网友:
农村现在都不用煤球了,都是天然气.煤气,煤块现在也买不到了

网友B:
这算术题绕来绕去。。。。你直接按卡/元,或者元/卡计算不就行了吗?

网友:
身边有什么就用什么,我用的是T12的头直接搭20V直流电使用,主控板以前短路烧了,一样能用,记得热了就关电。

网友:
还记得小时候去买煤球的,挺好玩的,现在哪还能买到煤球啊,看都看不到了

网友C:
买不到煤是环保造成的,煤改电,煤改气等等,不过这次新冠貌似将环保部门辛苦数年的研究推翻,以我这里为例,已经连续几天中重度雾霾了,但是由于疫情原因,道路上车辆少之又少,比单双限号的时候还少,大部分工厂和建筑工地停工,餐饮娱乐企业停工,城市周边基本都煤改电/气了,城市也禁炮好几年了,就是家家做饭吃也都简单了了吧,可这雾霾还是如此凶猛,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疫情当下众人都关心疫情,环保估计心里偷着乐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不到煤是环保造成的,煤改电,煤改气等等,不过这次新冠貌似将环保部门辛苦数年的研究推翻,以我这里为例 ...

政府存的旧雾霾

网友:
其实燃气灶也还可以,担心明火的话,可以换成PTC发热片。

网友D:
我直接上煤气灶,不过那股味太难闻了,抽油烟机开最大档屋里还是有股味,两天才散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上煤气灶,不过那股味太难闻了,抽油烟机开最大档屋里还是有股味,两天才散去 ...

我也用过煤气灶,煤气灶升温太快了。很容易把电路板烤糊,烤变形,闻起来有刺激性气味。
天然气灶应该和煤气灶是一样的。煤气灶烤铝基板还行(升温快,导热好),玻纤板不行,不适合。
我用燃气灶时也是气味难闻,所以后来就不用了。

而使用乏的煤球,升温缓慢,加热面积大,升温很稳定。因为乏的煤球已经出过力了,仅剩余微弱热量。但能刚刚好把焊锡软化,温度真是的刚刚好,比燃气灶更容易控制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算术题绕来绕去。。。。你直接按卡/元,或者元/卡计算不就行了吗?

1卡对应的热量太少了。
1kg煤燃烧能得到6000卡的热量,价格0.7元。这价格太良心了有木有。
1立方天然气(2.45元)等于10度电(0.56×10=5.6元)的热量。

总结就是用电发热(同等热量)比天然气发热贵一倍。
消耗同样的热量,天然气的价格只有电热(纯阻性负载)价格的50%,更划算。
消耗同样的热量,煤的价格只有天然气的1/3,比天然气更加划算。

从省钱的角度看,消耗热量的话,能用煤不用(天然)气,能用气不用电,电的价格和液化气接近。
电比柴油便宜,
柴油比汽油便宜。

都以kg算的话,煤0.84元,天然气3.5元,液化气&电接近7.2元,柴油8.8元,汽油9.5元。

哪个划算,一目了然。

网友:
卤煮火烧哈哈计算力好评

网友:
火候掌握得很好

网友:
还没推行煤改电啊

网友:
你那的天然气便宜,我这的一立方要4块多

网友:
难怪要推行煤改气,煤改电,大有钱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