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鼠标Logitech G1微动的处理

楼主(2020-02-07):
罗技鼠标Logitech G1微动的处理

罗技鼠标Logitech G1左键微动失灵,状态与处理过程与另一只M815完全相同
(M815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670&extra=

这是拆解清洗晾干后的G1的全部零部件。

先处理问题,然后组装。
手术刀尖插入微动开关两侧的缝隙略向外用力,撬开开关的上盖。

拆下开关弹片,用较粗糙的纸裁成条摩擦弹片的触点和开关上的定触点至光亮。

向增加弹力的方向稍稍修正弹片的弯曲部分,装回,重新盖上开关上盖。

这是主控板正面。与M815不同的是主控板为一体式,没有将按键部分和主控部分分体设计。
左中右三键微动均为OMRON的D2FC-F-7N,滚轮为光栅式。那个14脚的小芯片不知道是干嘛的。
光学传感器为安捷伦的A2020,传感器配套的LED也采用了特殊的倾斜安装方式。
估计安捷伦提供的包括LED、光学透镜及光电传感器在内的全套组件就是这样的。
CY7C63743为组合式低速USB与PS/2外围控制器(Combination Low-Speed USB & PS/2 Peripheral Controller)。

主控板背面。光学透镜的结构较为特殊,不常见。还有不少空焊盘。

已经组合完成了左右按键和装饰LOGO的上壳。

上壳内部,都是卡扣设计,没有螺钉。结构看起来简单,但在没有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辅助加工以前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滚轮组件,已安装在滚轮架上的金属丝构件是滚轮步进手感弹簧。

左边还没安装的弹簧是滚轮按键复位弹簧。

主控板安装进底壳内,用一个压在传感器上的塑制构件和两个螺钉固定。

插上USB连线,并理顺。两颗螺钉固定上壳内部的一个功能键PCB。

上壳功能键插头插到主控板上,盖上上壳,前部由卡扣固定,后部由一颗螺丝从底部固定上下壳。

鼠标底部。 固定螺丝既不在脚垫下,也不在铭牌下,好评。

但奇怪的是铭牌为啥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还有一只没发过贴的M815铭牌也是这样子,同样奇怪)

一只备用鼠标入库了。

网友:
呈经的最爱

网友A:
每次都是喷wd40解决的,3年多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都是喷wd40解决的,3年多都没事

WD40是化学方法,LZ是物理方法。化学方法更长久,可以防止氧化。喷一次,最少管一年。以前的IPAD,买来就喷,按键到现在还好好的,已经6,7年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B:
要拆成这样才能进行修复?我都忘了怎么装回去了。

网友:
办公室的伙伴,一直陪伴我到现在,1年前换了樱桃,一直稳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拆成这样才能进行修复?我都忘了怎么装回去了。

关键是需要清洗,索性就全拆了。

网友C:
全部把微动换成欧姆龙的就行了,滚轮清洗一下就挺好
铜片是有金属疲劳的,可以应急

网友(2020-03-13):
这个铜片不好装,容易用力过头变形,把砂纸剪成小条,穿过去来回拉几下就行了

网友:
学习,我现在把老鼠标找出来。按照楼主方法试试。我心爱的鼠标

网友:
真的很好使,自己也是用这个,微动最好全部换掉,感觉不一样,换上樱桃的,脆脆的感觉,安静的夜里,那种感受真的舒服

网友:
有个同款,这鼠标比较好用,左键换成了欧姆龙蓝点

网友:
治标不治本,还是要换微动

网友:
一直换微动,左键焊盘都焊掉了,只能飞线。

网友:
曾经有一个,微动双击了,拆开发现还有这个弹簧卡子,完全装不回去。放弃治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部把微动换成欧姆龙的就行了,滚轮清洗一下就挺好
铜片是有金属疲劳的,可以应急 ...

主按键本来就全部是欧姆龙7n啊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微动。

网友:
其实微动开关有毛病,光拆解打磨是不行的,一般来说,有问题时都是用很长时间了,簧片金属已经疲劳了,应该整个开关更换,或者跟右键开关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