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猫试水100米距离,搭建工作室第一步

楼主(2020-02-07):
电子爱好者都想拥有自己的小小的工作间,但无奈小小的房子装不下自己的梦想,所以一直想把B3楼的地下室利用起来,自己住在20楼,首先要解决上网的问题。    研究电力猫好长时间一直没有下手,原因是网上好多的评论都说电力猫不能过电表,过空开掉速严重不稳定,自己的情况是家里(100M宽带)和地下室在一个电表下,要过两个空开(一个插座空开、一个总空开加漏保),还要过接近100米的电力线,前几天下手了千兆的国产电力猫,实测和插座布局有很大关系:
发射端电力猫插在弱电箱,在地下室偶尔能组网成功,测试速度250kb/s,基本不能使用(后来也连不上了);
发射端电力猫插在卧室(和弱电箱一墙之隔),直接连不上;
发射端电力猫插在电视柜插排上,直接连不上;
发射端电力猫插在电视柜墙上,终于连上了,并且网速稳定在1mb/s。
现在不知道开空调对电力猫影响大不大,后面继续测试,上上下下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终于搞定了,下图是电力猫无线功能测试,有线未测试。

实际网速下载衰减了88%,上传衰减60%,测试曲线还是挺平稳的,大家有跟我一样情况的可以试一下了,万里长征第一步。

网友A:
你这网速太操蛋了,想办法接个光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网速太操蛋了,想办法接个光纤

距离太长,还有公共空间,这样无损我挺满意了,也就查查资料

网友:
竟然还有地下室,
如果有管子可以考虑走铜网线,或者找离配电柜更近的插座。。。

网友:
用网桥行不行?

网友B:
何不直接在空开后面接个插座,专门做发射端试试?

网友:
只要过了插线板,就会衰减很快。家里100M,过了插线板,下载只有600到700K,直接插上,5M+

网友:
1M查个资料什么的足够了

网友C:
找到通往地下室的电源线,直接接个插座出来连发射端,网速不是可以大幅提升?

网友D:
用的什么牌子的电力猫?我在下房用的水星千兆有线,过3个开关,大概30米电线,带一台监控头还算稳定

网友E:
建议用光纤收发器,光纤扯长点没关系。地上走管道井。地下室走桥架,速度和成本最低效果最好

网友F:
你这隔了这么远居然都连上了。我前几天帮人连一个别墅的3楼到1楼都连不上,用的水星的电力猫。最后在2楼加了个路由器用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不直接在空开后面接个插座,专门做发射端试试?

考虑了,如果插其他地方不行就这么干了,接在楼上总开前,没办法拉网线,只能无线中继在有线接发射,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通往地下室的电源线,直接接个插座出来连发射端,网速不是可以大幅提升? ...

欢迎讨论,地下室和楼上总开前面是一根线,但是电箱里接网很麻烦,我觉得应该有大幅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牌子的电力猫?我在下房用的水星千兆有线,过3个开关,大概30米电线,带一台监控头还算稳定 ...

腾达,我这电线太长了,楼上到地下室23层,层高3米多,加上配电室在2单元,我的家和地下室都在一单元,楼上和地下室在配电室汇合接总空开,这样电线长度100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光纤收发器,光纤扯长点没关系。地上走管道井。地下室走桥架,速度和成本最低效果最好 ...

电井都被锁了,20层光纤穿线可能每层都要拉动,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隔了这么远居然都连上了。我前几天帮人连一个别墅的3楼到1楼都连不上,用的水星的电力猫。最后在2楼加 ...

电力猫网络确实和发射端的位置有关系,我插在家里不同的墙插上差别很大,建议多试几个地方

网友:
电力猫过空开确实信号损失很大,要是会穿管拉线的,直接拉一条不过空开接上(但是得接保险和温控开关)网速应该会提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隔了这么远居然都连上了。我前几天帮人连一个别墅的3楼到1楼都连不上,用的水星的电力猫。最后在2楼加 ...

别墅的话估计是三相供电,插电力猫的两个插座可能不是同一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光纤收发器,光纤扯长点没关系。地上走管道井。地下室走桥架,速度和成本最低效果最好 ...

这个方案一劳永逸,想几兆就几兆,十万兆模块也不算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