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8年前买的gamestop 5V1A折叠电源

楼主(2020-02-07):
这个电源还是我8年前在网上买的,原本是给某游戏机设计的(可能是NDS\3DS),
被改造后充手机了,这也是我在网上买的第一个电源,当时被一些手机店卖的山寨劣质电源饱受折磨,
动不动就坏,有个时候还莫名其妙炸了

自从发现网上这种电源类的东西用料都很足,方案也不错,价格还公道,
一扇新世界大门就这样被打开了,之后看到合适的我不管用不用的上,
都会买一些回来玩玩

这个电源有点年头了,跟现在流行的电源造型不一样,
这个还比较薄,但体积并不小。

插头可以这样收进去,方便携带

这个电源我很久以前修过一次
这个旋转插头的两端原来是有两个铜片卡住的,插头旋转的轴心的导通电流
但转久了,出现磨损的情况下,经常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所以我干脆用很软的耳机线直接连接了

插头的旋转角度只有180°,不是那种360°可以自由活动的那种,
这线用么久了也没看到什么磨损或者断裂的地方

这个用料对于一个5V1A的电源来说已经很好了
由于充电识别原因,这个电源的USB口那,被我改过
(去除未知游戏机设备用的识别电阻、电路,短接D+D-)

正面

刚刚拆开发现其中一个400V 4.7uf的电容“怀孕”了,
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找一个拆机的换上
但引脚比较短,只能这么接了

一颗夏普的光耦和一颗意法半导体IC

这个IC芯片我查了一下,是意法半导体推出的VIPer系列的高压功率转换器,
内部集成一个N沟道功率MOSFE。使离线电源兼备宽压输入与设计简单的优点。

(完)

网友A:
拆解电源不错,做工精细,绝缘处保护到位。

说起山寨充电器,零几年假冒劣质手机充电器横行,众多电路小白养活了山寨厂。随着近几年4G手机普及,人们的品牌意识增强,以及空姐被电死事件的影响,山寨充电器才淡出人们的视线。

网友:
这不是当年很火爆的“豆腐块”吗!

网友B:
豆腐块,当年很火,波纹不行,据说充电玩手机,手机会有问题

网友:
主要是电源接口统一,都是usb,手机淘汰很快,配套的电源都是正经牌子,累积的的电源多不胜数

网友:
变压器包裹得很严实,是个正经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解电源不错,做工精细,绝缘处保护到位。

说起山寨充电器,零几年假冒劣质手机充电器横行,众多电路小白 ...

现在街边店大把的山寨充电器,十几二十一套,他们 还要赚钱,

网友:
家里大把华为原装5V2A,都不舍得,一直用最渣的,还不舍得用,只用排插自带的

网友C:
外形设计很奇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形设计很奇特~

奇特是奇特,就是这种结构的插头设计的不是太合理,插在插座上不稳,经常转来转去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豆腐块,当年很火,波纹不行,据说充电玩手机,手机会有问题

确切的说,这电源是给某个游戏机设计的,好像没有Y电容和短接D+D-,不拆开魔改,直接充手机比较电流很小,就算改了充电手机,触摸屏也会漂的没办法用(不过当时我是用它充HTC G4,那个是电阻屏的,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解电源不错,做工精细,绝缘处保护到位。

说起山寨充电器,零几年假冒劣质手机充电器横行,众多电路小白 ...

现在这种山寨充电头也有不少,都是打着XXX原装快充,但里面还是一个5V2A的普通的电源板,不过没以前那么差了,但用着还是不安全,毕竟用料和正品甚至一些副厂第三方的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看起来比较简单。

网友(2020-03-18):
当时我也跟风入了一个,不知扔哪儿去了

网友:
这个充电器充手机会飘屏,几乎没法用。也入了一个,不知放哪吃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