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宾得单反改用锂电池

楼主(2020-02-07):
宾得的入门单反以前是用5号电池的,4节,用镍氢的话有点小重我一直使用三洋的2100,现在寿命不行了,充满了电只能拍几十张照片
这是优惠购里买的力特朗镍氢,充满电只能开个机,一按快门就显示电池耗尽

这是5号电池大小的14500锂电池,单节电压3.7-4.2V,串联7.4-8.4V

4节镍氢是5-5.6V
锂电池也不是不能直接用,但等到低电量提醒时已经过放了
所以用二极管降压一点,等相机提升电量低时正好放电到3.7V
无损改装方案
先把相机电池仓盖简单做个绝缘

找2-3个二极管黏在上面,用线接好

试下来3个电压降多了,两个正好

锂电池这样放

OK

网友:
5号的直接用铁锂,两节铁锂加两节占位桶

网友:
宾得设计的有问题,用爱老婆电池,到关机电池还有接近一半的电量没放出来。比较适合锂电,锂电到低电压才接近用光电量。

网友:
2节铁锂搞定

网友:
哪个型号的相机

网友:
数码单反用5号电池的都没有了吧

网友:
这么说其实可以四节14500电池,两并两串哈哈

网友:
都是被逼无奈的

网友:
宾得都是支持CR-V3的,你用不着降压,直接放2节14500电池就可以了。
我以前自己做了两片小铜片,背面贴上塑料纸绝缘,这个电池仓能改成2并2串,4节索尼拆机14500能拍1000张。
主要问题是用锂电电量显示不准,拿来干活太遭罪,拿来玩问题不大。

网友(2021-01-16):
楼主怎么不搞两并两串?

网友:
电池仓中为了固定电池,最好搞两个占位筒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电池,改了之后能拍多少张照片

网友:
我也是宾得 K-m
2节磷酸铁锂 + 2个占位桶,可以拍很久了
话说这相机高感真差,光线稍微不足,出片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