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少见的灯 LED横插灯

楼主(2020-02-07):
厂里垃圾堆里看到的一个尸体,然后捡回来了

外观 右边有个驱动板,扯掉了,照片在后面

铝散热器 碰白漆

塑料端盖有两个螺丝和散热器连接

柔光罩是卡在散热器上的

拆开  一大片灯珠,标称应该是10W的

这是驱动  pcb板和塑料件刚好放入,

高压端是两只cbb电容滤波

输出端有电解电容滤波  参数80v82uf

驱动背面 电源芯片表面有胶水,

字迹非常模糊,有用的信息一点也看不到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感觉质量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散热不错,厚厚的铝板。驱动也不错。。。。

网友:
价格应该很漂亮

网友:
这灯做工和用料都还不错

网友:
这灯不错,驱动够紧凑

网友:
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A:
可以做一个焦耳升压电路,驱动串联灯珠的灯板试试。

网友:
貌似修修还能用哈哈

网友:
那么好的东西怎么就丢掉了呢?

网友:
修旧利废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外观还不错,合适改锂电灯

网友:
数码之家的道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观还不错,合适改锂电灯

电池估计撑不住啊,10w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一个焦耳升压电路,驱动串联灯珠的灯板试试。

有驱动, 220v输入插头捡的时候也在边上,只是异形的,捡回来也用不上

网友:
有工做了   不错

网友:
这散热靠谱!

网友:
质量一看就知道 没问题 好东西

网友:
修好了 干别的用

网友:
异形插头,原来那种多功能插座应该可以插,现在国标的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