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级路由开不开DHCP对主路由的负载影响大吗?

楼主(2020-02-07):
最近带的设备有点多,无线路由有点吃不消,偶尔会死机,想增加几台下级路由不知道能不能缓解一下?另外说下级路由开不开DHCP对主路由的负载影响大不大?主要是NAS挂在主路由下面,下级路由开了DHCP就不能访问了

网友A:
增加下级路由应该会缓解,但是还是建议换个路由器~~~一百多的k2p 完全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下级路由应该会缓解,但是还是建议换个路由器~~~一百多的k2p 完全满足

手上有7,8台各式路由了,要升级改造也简单,固件要编译也会,倒是不用再买了,实在不行做软路由的电脑也有一堆在

网友B:
二级路由下面的设备是可以访问主路由的,另外掩码也可以实现网段互通 255.25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级路由下面的设备是可以访问主路由的,另外掩码也可以实现网段互通 255.255.0.0 ...

能说具体点吗?这个没仔细研究过。比如192.168.2.2的设备怎么访问192.168.1.2上的SMB共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这个没仔细研究过。比如192.168.2.2的设备怎么访问192.168.1.2上的SMB共享? ...

192.168.2.2的子网掩码设到255.255.252.0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这个没仔细研究过。比如192.168.2.2的设备怎么访问192.168.1.2上的SMB共享? ...

我帮忙补充下
填写ip的时候,子网掩码设置成255.255.0.0,这样192.168.x.x网段的都能访问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这个没仔细研究过。比如192.168.2.2的设备怎么访问192.168.1.2上的SMB共享? ...

二级访问一级的直接打地址

网友F:
一个网段内,只能有一个DHCP,不然会乱。DHCP只是个分配地址的过程,分配完后并不占用CPU资源,对性能没什么影响。我试过关闭主路由的DHCP,在下级AP上开,手机获得的网关变成了下级AP的地址,这样流量会来回绕弯的,不建议这么做。如果多几个终端会导致死机,那只能说这个主路由器不太稳定,慢可以接受,但死机就说不过去了。

网友:
多个DHCP会出现混乱地址吧,我两个路由连接把车间跟办公室的有线连接,开了DHCP都会乱,后面只开了主路由的,把次路由接入lan,这样做同个地址段,

网友G:
这个和dhcp有什么关系?建议先了解一下dhcp是干啥的再去搞设置
下面挂的路由器不要太多,太多会出问题。和你负载没有关系。反而会加大负载。
建议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个好一点的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网段内,只能有一个DHCP,不然会乱。DHCP只是个分配地址的过程,分配完后并不占用CPU资源,对性能没什 ...

没办法,大大小小带了10几台设备了,TP的这德行算不错了,192.168.1.1和192.168.2.1这样不算一个网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和dhcp有什么关系?建议先了解一下dhcp是干啥的再去搞设置
下面挂的路由器不要太多,太多会出问题。和 ...

知道DHCP是干啥的,就是不知道下级开和不开对主路由的负载的影响的大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帮忙补充下
填写ip的时候,子网掩码设置成255.255.0.0,这样192.168.x.x网段的都能访问到. ...

哪里填写?是连接的设备上填写还是路由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级访问一级的直接打地址

不行的吧,我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2.168.2.2的子网掩码设到255.255.252.0

谢谢,我去试试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知道DHCP是干啥的,就是不知道下级开和不开对主路由的负载的影响的大小而已。 ...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那是不是说不管怎么增加下级路由只要带的机器多主路由的负载还是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说不管怎么增加下级路由只要带的机器多主路由的负载还是大?

是的,而且,如果你下面的路由器做的NAT,对主路由器的压力不降反升。因为多了一次对报文的拆包封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的吧,我试过的

二级上的设备不能PING通一级上的设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