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CBM2098主控的U盘量产为本地盘后

楼主(2020-02-08):
本来想试着用U盘存虚拟内存文件,就把一个芯邦的8gU盘量产为本地盘了,结果设置好之后,每次重启系统都会放弃U盘,直接在系统临时空间自动创建虚拟内存,于是乎既然失败了,就打算量产回去,结果,刚刚用过的量产工具竟然不识别了,整了一圈只有一个13年的ap工具认盘,但是提示量产工具太旧没法整。

这下可是亏大了,有哪位朋友有相似的经历么,最后如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亏多少。。。

这怎么说呢,现在也好歹值10块吧?

网友B:
用版本比较高的aptool清掉量产信息,然后用mptool重新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版本比较高的aptool清掉量产信息,然后用mptool重新量产。

早就试过了,7100的ap读不出了,只能等有人共享7200了

网友:
可以用旧版ap清空,如果没有就用7200版的ap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就试过了,7100的ap读不出了,只能等有人共享7200了

拆出来看看能找到短接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出来看看能找到短接点吗

懒得用刀片磨了呵呵

网友(2020-09-04):
我也是CBM2098s坏了,找不到量产工具

网友C(2022-04-11):
用aptool量产成本地盘,量产工具会不识别,一定得短接,并用aptool清空,才能用ump进行正常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aptool量产成本地盘,量产工具会不识别,一定得短接,并用aptool清空,才能用ump进行正常量产 ...

后来用新版本的又重新量产为移动磁盘了

网友(2024-05-24):
引用 楼主:
后来用新版本的又重新量产为移动磁盘了

请问用哪个版本可以识别本地盘,谢谢

网友:
我的旧U盘干脆找不到量产工具,就用DG软件修复了2个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