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小米移动电源10000mAh高配版(PLM01ZM)

楼主(2020-02-08):
上次捡到的怀孕的小米移动电源  外观还不

侧面可以看出来已经要生了

拆解开始 拆下上下装饰条 其实正常的不用拆下装饰条

拆下装饰条的样子

刨妇产成功

取出电池的样子 背面有金属板固定

取出电池背面有金属板固定

取出的电池 两块并联的

最后欣赏下保护板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买聚合物充电宝的原因 我只买18650的充电宝 因为聚合物动不动就怀孕

网友:
朋友,外壳还完整吗?我的充电宝还挺好。外壳摔坏了

网友:
电芯好像被戳破了,报废了。

网友:
如果完好的话能不能赠给我   我出邮费我的微信710979082

网友:
谢谢分享。。。。。曾经在二手市场撸得一块,但电池容量小了。。。。。

网友:
ZMD单片机实际是holtek,电源方案是德州仪器。

网友:
貌似这种充电宝的电池容易怀孕, 我也有一个怀孕了的。

网友A:
小米充电宝做工不错。这种鼓包但还没有流液的锂电池,可以尝试使用300mA以下的4.2V小电流充电,有的情况下,可以消包,恢复正常体态,但容量会有所下降。

网友:
手里也有块类似电池高度怀孕了

网友:
换个电芯还能用~

网友:
肚子怀孕不可怕,把它打掉完事。

网友:
看来聚合物软包电池很容易怀孕,我有一个1万的,三个18650的用的蛮不错,

网友:
Bq的芯片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B:
第一句话我看成上次怀孕捡到的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句话我看成上次怀孕捡到的了。。。哈哈!

别说不能怀孕  就是真能怀孕怀孕期间也不能乱捡啊

网友C(2020-04-21):
引用 网友A:
小米充电宝做工不错。这种鼓包但还没有流液的锂电池,可以尝试使用300mA以下的4.2V小电流充电,有的情况下 ...

哇塞!难道说充电后鼓包消失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塞!难道说充电后鼓包消失不见了

对于那种过放造成的鼓包,有的时候可以恢复。手里有块2000mAh的锂聚电池,闲置过放鼓包了,200mA小电流充电,分2次充电,充满后恢复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