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水器面板上面的洞最优修复方案是什么

楼主(2020-02-08):
本来想找一块塑料覆盖上面,然后用热熔胶固定,可是找不到合适的材料,哪位师傅指点一下,用什么材料合适。

网友:
简单方法,透明胶带多加几层。

网友A:
透明胶带!想更好的话!厚的透明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明胶带!想更好的话!厚的透明胶带!

透明胶带容易老化

网友:
纸片 涂色,  背景相同颜色,  透明胶一贴,  不细看, 根本发现不了是个洞。

网友:
PVC透明胶布加涂鸦。

网友:
玻璃胶,还防水

网友B:
全部撕下,然后用不干胶打印一 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撕下,然后用不干胶打印一 张……

好高档呀

网友:
这个需要一定的硬度,有要有一定的弹性,还要配合原来的外观,比较难弄,我家里旧空调柜机的按键板也是这样了,暂时没找到办法

网友:
打印店里用投影胶片打印一张,注意要镜像打印。打印好了,再复膜。

网友:
淘宝有定做这个的

网友:
把旁边金属打孔,装按钮开关,原来的位置用厚不干胶贴死就好了

网友:
那种厚的,软且有韧性的食品包装。。。

类似于方便面盖子,感觉韧性比较好,用透明胶固定上去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C:
最优的方案就是买个新面板换掉,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优的方案就是买个新面板换掉,不是吗?

假货宝没有找到

网友:
楼上几位提到了DIY的方法,自己DIY个面板。

网友:
这个很简单,简单,找个牙膏皮就行了,那种塑料皮牙膏的,不要用铅皮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