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ell戴尔笔记本适配器改HP惠普用,适用于PPPxxxxH型号

楼主(2020-02-08):
工作用的3台HP 2170P笔记本电脑,有两台原装适配器坏掉;
非常时期,配件又买不了;
被禁足期间真的无聊透顶啊~~~
看是否能修复以前淘汰下来的戴尔适配器并改为HP惠普用:
这个适配器不是原装的,好处是容易开壳

初步检测线路是好的,唯独低压输出两颗电容怀孕了,遂换掉;
拆除为中间探针提供信号的IC2501线路,包含DS2501芯片,一只稳压管和一颗100欧电阻,暂使探针处在悬空状态;
顺便增加EMI线路,原电路板省掉了;

改好就是这个样子,找不到25K阻值的电阻,直接在废料上拆了一颗1K色环+一颗24K贴片串联

改好并测试OK,2170P不降频充电正常!
此方法只适用于惠普的PPPxxxxH型号的适配器,不适用于PPPxxxxL型号;
谢谢收看

网友:
这年头难得看到手写字了,楼主的字好评啊

网友A:
我用联想的两芯适配器改过一个给惠普笔记本用:惠普的三芯电源线,其中最细的那根探测线好像加了个15K电阻在正极。

网友:
HP大户啊,还一下3台。。。出一台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联想的两芯适配器改过一个给惠普笔记本用:惠普的三芯电源线,其中最细的那根探测线好像加了个15K电阻 ...

探针是发送信号用的,H表示高电平,L是低电平;
用表检测笔记本在探针有18.71v就能正常工作,电流是0.03mA;
电阻的作用是上拉高电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探针是发送信号用的,H表示高电平,L是低电平;
用表检测笔记本在探针有18.71v就能正常工作,电流是0.03m ...

谢谢科普。后来我那个惠普机器坏了,适配器也拆了。

网友B:
我有个戴尔原装的想改惠普,不知道咋下手呢,不知道淘宝上的转接头好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戴尔原装的想改惠普,不知道咋下手呢,不知道淘宝上的转接头好使不 ...

自己测一下惠普原装充电器的圆头中间探针多少伏电压,是决定上拉或下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测一下惠普原装充电器的圆头中间探针多少伏电压,是决定上拉或下拉; ...

明白了根据电压串联电阻?

网友C:
这种山寨电源用不住

网友:
我的lenovo X200的原装适配器用了十几年了也没坏.......

网友:
楼主的字我很羡慕,手艺也nice

网友:
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三根线。

网友:
这种假电源就不折腾了呢

网友:
不错不错,下次还是抽空把原装的修好吧

网友D:
这电源。。怎么看着很山?是我眼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山寨电源用不住

一直3台D630笔记本用来的,看着做工不行但质量还是杠杠的,就低压两个电解电容怀孕,而HP 2170P两个电源用了半年就归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怎么看着很山?是我眼戳?

你说的很对,这就是假货,没什么好改的,直接进垃圾桶比较合适。

网友:
惠普HP-840G3,我用的20V的联想细长条那个,空载20.99,买条原装小蓝头线,加个100k还是120K忘了,用了快1年了,完美

网友:
看上去虽然比不是原装,但是还算有点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