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汽车胎压计没电了,拆开换电池

楼主(2020-02-08):
老爸的东西,好像是买保险送的
没电了放在楼上,偷偷拆开看看

居然有2个电池

测量是那个大的没电了,待会找个新的装上去

继续拆

总是不敢拆这种显示屏,很容易接触不良

背面一牛屎芯片

核心部件,啥原理??

找个电池装上去
成功点亮
显示屏正常

几个月前拆的,忘了试一下。。。。

END

网友:
什么原理?求科普

网友:
有个类似,只有三个电子。没见过两种电的。啥作用?

网友A:
应该就是个气压传感器吧,大电池供主板,小电池供给灯光?

网友:
b好多的电池。浪费成本。

网友:
前段时间充气,怀疑机械的胎压表充气泵不准,用了个笨办法拿个皮尺量轮胎离地距离,果然压力表靠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个气压传感器吧,大电池供主板,小电池供给灯光?

大电池没电的时候灯也不亮

网友:
2种4个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