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佬们,帮忙看看电焊机主板烧穿了,还能飞线修吗?

楼主(2020-02-08):
电焊机,主板烧穿了,还能飞线修吗?还是直接更换主板大佬们,有电焊机维修类的视频、书籍吗?
十分感谢!!!

网友:
淘宝买块板换最简单,毕竟这个大电流危险

网友A:
哪里烧穿了?没看见呀

网友:
大电流击穿,绝缘已损坏了。先找到为什么会被击穿的原因,解决了问题后再飞线并做好绝缘,不然还会继续烧。

网友:
估计烧穿那里是功率管驱动。先检查功率管那边,完了之后才能搞这个洞。光是飞线是不行嘀。要把烧焦的全用刀挖掉再飞线。
还有就是,这焊机是大功率设备,小心放炮和放烟花。不要想着看到哪里烧了就捅哪里,要注意人身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烧穿了?没看见呀

第二张图,上面电阻处

网友:
找到问题,把碳化的全部去掉

网友:
驱动电路以损坏,功率管可能也不保了。我感觉你修不好。

网友:
换板子吧。至于视频去B站就是(哔哩哔哩),找个 (机电DIY)的UP主手把手教你修理电焊机!

网友:
看图驱动烧的那么严重后级不保了楼主。看你提问的问题你是自己决绝不了的了。除非板子换了管子换了也未必能好。因为还完板子还要测驱动波形是否正常,否则换的管子上去还是炸。

网友:
看样子不是太利害,可以维修的,元件拆下,刮去碳化部分,对照另外一个桥臂部分按装飞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