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3D液晶电视开机慢修复

楼主(2020-02-08):
11年买的创维3D液晶电视,老爸说开机慢,半个钟头才有音像出来,要去买一台新的.这电视还是我买的,以前打雷坏过一次,看来是老化了.
我说先看看吧,修不好再说。网上搜了一下这个型号,是通病,主板上的几个电解老化了.于是大卸八块,按图索骥替换了几个电容就OK了.图片仅两张,就是屏蔽罩内的几个橙黄色电解,全部换成贴片的220uF电解(去掉底盖)。
开玩笑说给点维修费吧,可惜老头殊无幽默感,对老妈说儿子给老子修电视,不是应该的吗?老妈骂其不懂人情。赶忙打圆场,唉!

网友A:
新年长辈给晚辈红包不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年长辈给晚辈红包不正常么?

没结婚之前是的,结婚之后一般都是晚辈给长辈了

网友B:
既然拆开了,为何不全部换一遍。

所以电解加大一倍规格更换,在并上0.1UF的CBB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拆开了,为何不全部换一遍。

所以电解加大一倍规格更换,在并上0.1UF的CBB电容. ...

看来这仁兄玩音响玩多了。

网友:
我家的tcl电视也是这样了,开机要半小时,图像才稳定,前半小时要么没图像,要么花屏。估计也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看来我也得拆开修一修了。也创维开机慢

网友:
把屏蔽罩去掉 顺便加上一个小电风扇 叫他 主动风冷式电视机 这样就好用一些

网友:
您好大侠  看了您的帖子 小弟真心佩服  我有一个sony充电器是5号电池充电器坏了  不知能否请您帮忙修一下  相关费用实付  还望百忙之中抽空帮忙  万分感谢!

网友:
想看换好之后的图

网友(2020-04-05):
我昨天修了一个电视 与其说是修  我都不好意思说
一个年龄不大不小的人 50+了吧 政府工作的 他自己的电视 国产的 长虹  对
故障现象  开机闪一下就没图像了  据他说  以前 开机还能看一会  然后慢慢就没了 前天开机 直接闪一下就没了 所以拿来让给看看
我拆开看了下 没发现问题 再怎么样 也得拆啊 就把电源板拆了  (这个主板应该没事 因为 开机后 没图像 但是声音挺正常)
拿到灯下看了下  高压变压器引脚好像是虚焊了 (已经不是虚汗那么简单了 四个脚 有两个都非常厉害了 基本完全有层东西绝缘了 )
用电烙铁焊好 装机 正常了  这点问题 哎  所以